向前辈请教Lama-V3和36#电直问题

楼主(2006-07-11):
各位前辈:你们好
小弟我新丁一个有Lama-V3和36#各一台,出现了些问题不知如何下手解决。特向各位前辈请教。万分感谢!

问题如下:

Lama-V3飞行时间:每天一个电池,因为只有一个电。呵呵 (购机1星期)
问题一:Lama-V3出现不能前后飞行,我观察了一下有个舵机不工作。是坏了舵机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问题二:Lama-V3出现逆时针旋转遥控向右没反映,停机检查;拆下电池架把Lama底朝天,遥控器小油门
        左右搬动左遥控杆,发现朝机头方的电机转的快,朝机尾方的电机转的慢一倍。逆时针旋转原因
        就在着里,可是为什么呢?不解

36#飞行时间:还为离开地面。呵呵(购机1星期)
问题一:按照说明书及论坛里各位前辈的帖子调试过机子,可就是不离开地面。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lama没玩过,不清楚。
36#到可以说说。不过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怎么弄啊。

网友:
最基本的,先检查接线是否牢靠!

网友:
电话联系~021-29314204
免费知道调试36`

楼主:
谢谢啦.36#我感觉明显转速不够,电池充好后有13.5V。就是不起飞。

网友:
尝试调一下LAMA接收机上的微调看看。

网友:
LAMA的舵机检查:先不急买新舵机,可以将左右舵机的接线对调过来,然后再看看,如果舵机转了,表示另一个舵机是坏的,如果不转,问题是在接收机上。

楼主:
试过就是舵机坏啦,已经在5imx的商场订货啦。谢谢。
那逆时针旋转是为什么呢?

楼主:
谁有Lama-v3的FET管,4和1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