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买6EXAP 转弯后回杆 升降舵、方向舵狂抖一下

楼主(2006-07-11):
如题,只是在空中的几个位置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一飞到那个点就条舵,是不是干扰,或是设备本身有问题,用了不到10次,电满,40频段,R136接收,微型
舵机
。

楼主:
大家帮忙啊!!!!

网友A:
一般是飞机天线安放不合理,在两根天线头相对时接收机的信号最弱,最容易出现在机尾向着自己的时侯又飞的比较低时.
整改建议:1天线不要卷,放直,长出部分让它在机尾自由下最.(固定翼适用)
2飞到要抖舵的点时把发射机竖立起来看还抖不.
3看看地面不拉天线测试有多远
4注意附近的电线等干扰源

楼主:
明早去飞,再试试,谢谢long_zheng_h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