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0505钴电机问题

楼主(2006-07-11):
我的紫光一号,原用普通的550和750
电机
,能起滑,速度30,现我用0505钴电机升级,电机功率大了,15500转,重量轻了,(其它配置不变,
电池
仍用老颜的3000MA8节),但反而不起滑了.空噪声很大,我很困惑,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槳是什麽的?

网友B:
原帖由
忆の伤
于 2006-7-11 09:58 发表
槳是什麽的?
对啊!原桨可能不行。换桨!加大桨的螺距!

楼主:
浆是原配的44*1.4塑料浆,和自制的42*1.4铜浆,这二个浆用550和750都能起滑的.

网友A:
隨著功率的提高~槳型就變得非常重要~你現在的槳效率太低~才會造成現在的情況~把螺距加大~或是直徑加大~還有就是要保證有個好的槳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