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弄直

楼主(2006-07-11):
电炉丝弄直,把电炉丝绷到弓子上,加电后,调节电压,让炉丝程暗红色,自然就直了。

网友A:
什么?那样拉出来的丝粗细不均匀~~~去找专门的直丝~~~很结实~~我在青岛四方站等车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在卖电热圈的店里~~

网友:
对,有专门的直丝卖的。

网友B:
我的拉直方法:
把电炉丝套在螺丝刀柄上,抓住一头拉出,这样不会打结,当然,还需要绷在弓上。

如果直接硬拉直,很容易打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拉直方法:
把电炉丝套在螺丝刀柄上,抓住一头拉出,这样不会打结,当然,还需要绷在弓上。

如果直接硬拉直,很容易打结。

这个方法不错的!

网友:
电炉丝拉直的方式很简单。用一根自行车辐条钢丝穿入电炉丝管中,虎口钳夹住一头拉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拉直电炉丝呢,找点现成的电热丝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那样拉出来的丝粗细不均匀~~~去找专门的直丝~~~很结实~~我在青岛四方站等车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在卖电热圈的店里~~

找钓鱼狼抢啊.

网友:
方法简单,不错...顶下

网友:
最练手艺的办法:用榔头一点一点敲直

网友:
应该有直的卖的,那种细细的,比较好用。

网友:
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买到的

网友C:
揉啊!揉使之然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揉啊!揉使之然也!

好,好极了.回头就去拜师练气功,既解决了拉直问题,还可以强身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