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HP 设备咋调混控?

楼主(2006-07-11):
有哪位用过futaba 6EXHP设备,它的副翼和升降的混控是怎样调出来的?

网友:
6EXHP是直升机专用的,基本就没有固定翼飞机的混控或联动模式供调用.
论坛里有人发贴说试出设为CCPM时,某两个通道的混控作用正好就是固定翼的V尾混控.
副翼与升降混控在CCPM里找应该不行,除非有得自定程序混控

网友:
把十字盘调到CCPM模式,副翼和螺距通道就是升降和副翼混控,舵量大小用大小舵和CCPM输出量调整就行了,我试过,没问题.

楼主:
那必须是六通接收机才行,用四通接收机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必须是六通接收机才行,用四通接收机能行吗?

我试过.必须用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