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450好飞, 我看不见得!

楼主(2006-07-11):
到现在还没把它弄起来!只是原地打转,角架稍一离,马上倾斜。赶紧减油门,总算没摔!
说7分调3分飞,没调好?

楼主:
我晕,在模拟器上(FMS),一加油就上去了啊!

网友A:
多看看老帖,学习调试!450是好机!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B:
你的螺距太大了..

网友C:
先确认尾桨攻角正确与否?后照说明书调螺距,再来调尾桨拉杆长度逐步找出中立点。
提供作参考…

网友D:
fms??建议还是换个模拟器吧,fms是练习不出来的!至少xtr或者G2

网友E:
模拟器是一方面,调机更重要吧。多交流,多看贴,一定能飞起来的。

网友F:
450当然是好机,可与我联系,电话中帮助调机/021-29314204

网友G:
肯定没调好!!!!!!!!!!!!!

网友H:
都说450贵,可没几个说450不好飞的。建议楼主多潜水学习啊。

网友I:
我还是觉得450是好JJ 多调一下吧

楼主:
谢谢!论坛的人真的很不错!都特别热心。
应该是调节问题,原来桨距小,飞不起来。以为是太小的原因,后来我调大了,更是没有离地的意思了。

楼主:
翻了好多高手们的贴子,准备再调再练!

网友J:
说说你的450调整参数:螺距、尾桨初始角度、陀螺仪、遥控、以及遥控的升降、副翼通道的植树、最大行程,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电机型号等,然后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K:
都说大奔好开,我看不见的,我的夏利才更好开,胡乱开都行,不用提心吊胆的。。。我现在的4#机就是我的夏利。啥子叫罗距?角度尺?曲线?设置? 。。。哈哈

网友I:
各有各的乐趣。4#基本不用怎么调试。但是只能做简单的飞行动作。飞行时操作感觉没有大JJ好。

网友L:
fms只能说是个模拟飞行游戏...g2 xtr g3等才可以算上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