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华飞的车床

楼主(2006-07-11):
我中毒了,看好华飞的D180 和D21O,那位朋友用过,介绍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我是D210,不错的床,工艺外观很好,是我见到的机中最好的一台,就是功能少点,不过DIY的过程是一种享受:)

楼主:
谢谢您的介绍

我看他的产品介绍有变频调速的,您买的是这种吗?他报价6000多。

网友:
我那台没调速的,D210,$3600,老大说调速的不好,手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D210,不错的床,工艺外观很好,是我见到的机中最好的一台,就是功能少点,不过DIY的过程是一种享受:)

功能少点?你觉得还要有什么功能才算比较好呢??

对D210的价格心动哦...

网友B:
阿成,买海安9325A啦,多了个横自动刀!还有龙王很多技改工具技术无私大奉送,玩起来爽很多啦!

楼主:
再请教l98709660

D210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小刀架能转角度吗?是金属齿轮吗?谢谢。

网友:
交流600W电机,比海安的都要大.主轴皮带,丝枉金属齿轮,

网友:
化肥的床不错,精度指标比一般的家床高,外型也好看,功能这个价位都差不多,好象价格也比原来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成,买海安9325A啦,多了个横自动刀!还有龙王很多技改工具技术无私大奉送,玩起来爽很多啦!

老云,你用的是海安9358A吧??

多少米啊???在广州或者平洲有无得买啊???

我现在对车床还不是很了解...还在学习中...不过到了一定程度就应该买个回来实际操练了..

不过车床这些设备我想还是一买就买一个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升级啊...想我买的那个7016用起来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