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电直副翼设计位置的问题!望高人解答!

楼主(2006-07-11):
看到很多电直有的副翼是设计在大浆上面!!而有的电直是在大浆下面!
不知道在上好还是在下好??
在大浆上面设计的副翼摔机时是不是最不安全?

网友A:
这个无关紧要吧。看设计师怎么设计了。

楼主:
没得到圆满的解答......顶```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B:
搬凳子等听课..........

网友C:
等待解答。。。......

楼主:
还有设计在中的位置呀?
不知设计在上或者在下,那种情况对我们飞电直摔机时损失小呢?

网友D:
德国的Piccolo 就是设计成和大桨在同一水平面的.对直升机平衡叶片的设计只能提高直升机的飞行质量,也算是间接去减少摔机的损失.为什么说是间接?因为直升机摔机,无论平衡叶片在什么位置,只要大桨毁了,平衡叶片一般都保不住.如此,还不如努力去使直升机飞得稳定点,减少摔机.
piccolo的中置平衡叶片

楼主:
谢谢朋友解答!
我个人认为在飞电直时平衡翼设计在上面的一定比设计在下面的损失大!特别是翻滚摔机时!不知道我这种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E:
其实在上面好看一些,使得旋翼头象塔型,飞行的时候看得出层次感觉,在下面使得旋翼头的结构象戴帽子,脖子又显得特别长,不是很美观。

楼主:
设计在上面是好看点```呵呵```
不过如果摔一下!个人感觉设计在下面要安全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