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LAMA 2烧板的朋友

楼主(2006-07-11):
我的拉玛2的四合一板也烧了,还是那个调速的IC(只是我的是F7343),去了电子城买不到,就连MOS场效应管也没有买作,郁闷啊!!最坏的打算是买块新的四合一板也缺货,我想请问各位玩拉玛又烧了板的朋友,你们除了闲置该设备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吗。同时还有那位用场效应改装成功了的啊??我却是想请教一下,

网友A:
外接场效应管!!!
我的也是烧管!!用一小电路板引入四条线接入,电机接小电路板一样好用!!场效应管可用3803等我是用废旧电脑主扳拆下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