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翼机的机身应该怎么做(上图了)

楼主(2006-07-11):
按图纸把机身切出来了,但折出来似乎不对头,而且图纸里有个F3的部件也装不进去。
我折出来怎么会是这个鬼样子啊?

网友A:
这是什么???
..........

网友B:
原帖由
我挑我的
于 2006-7-13 08:12 发表
这是什么???
..........
我也看不太懂...........

楼主:
机身啊,但我在折的时候肯定出错了,就成了这个样子。
放图上来就是想知道机身该怎么折啊!

网友C:
图纸上有几条虚线,是要折的线。你的没折。

网友D:
请看这里论坛里的图片

网友E:
怎这么多没折的,都差不多成4方形了看下我的,可能比你的好了点点

网友F:
折得不对,首先划折痕的那一面在里,如果在外面就会折断KT板.另外画的折线多一些,这的角度小一些,这样折出来的机身才比较圆滑美观.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看看图纸和你们的图。如果可能,希望有人能上点更详细的图片,呵呵!

网友C:
这里有详细制作过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1533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