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电压说明

楼主(2006-07-11):
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电压说明

1.聚合物锂电池充电方式:
目前聚合物锂电池的充电方式一般采用恒流恒压充电:电池首先以恒流充电CC,当电池电压升高至一定值(4.2V)时,电压保持不变CV,电路中电流降至很小,最终趋于0。

2. 聚合物锂电池电化学原理: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是指Li+嵌入化合物为正、负极的二次电池。正极采用锂化合物LiCoO2,LiNiO2或LiMn2O4,负极采用锂—碳层间化合物LixC6,典型的电池体系为:
(-) C | LiPF6—EC+DEC | LiCoO2 (+)
正极反应:LiCoO2=Li1-xCoO2+xLi++xe-   ----------- (2.1)
负极反应:6C+xLi++xe-=LixC6         ----------- (2.2)
电池总反应:LiCoO2+6C=Li1-xCoO2+LixC6 ----------- (2.3)

3. 聚合物锂电池过充电之后果
聚合物锂电池不能进行过充电,如发生过充电对电池的性能影响很大,负极会发生金属锂沉积,从而可能引起电池爆炸或起火,同时电解液中的溶剂发生分解,导致电池性能严重破坏。

4. 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电压值选择
目前,商品化的锂电池所采用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及电解液的电化学窗口基本都在4.5V以上,也就是说,当电池充电电压达到4.5V时电池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如果电池充电电压过低(如低于4.15V),会严重影响电池的充电量,如电池充电电压若控制在4.13V,电池充入的电量约为电池容量的60-80%,极大地影响了电池性能的发挥。
其实电池的充电电压与电池的体系有关,与电池的放电倍率没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说充到4.5V都没问题啊,但怎么有些人说充到4.2就把电池充坏了

网友:
是不是说充到4.5V都没问题啊,但怎么有些人说充到4.2就把电池充坏了

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跟电池制造商制作工艺有关,并不是所有的LIPO电池截止电压都是一致的,目前大致有:4.2V,4.3V, 甚至4.5V.

网友:
不通的C数,用的原材料有所不同,截至电压应该也有点不同吧

网友A:
还是没搞懂啊!我现在基本上只冲到4.13-4.15V,感觉电池不是很赖用啊

网友:
听厂家的,没错,厂家一般都知道自己的电池应该充到多少

网友:
如果充到4.13-4.15,效果仍然不是很好,有可能是充电器的原因,可能你的充电器的截止电压精度不够

网友:
那就选购好点的充电器!

网友B:
另外据说锂电低于2.75伏电当池必坏!请问这个电压是负载电压还是非负载电压?

网友(2006-08-10):
谁说充电器的精度不够?现在的运放监控的充电器随便都能达到0.05V的精度了啊!!

网友:
俺的说法错误,自扇一耳光,并删除言论。:loveliness:

网友:
专家解答。。。。

网友:
是啊,我的两串锂电充电到8.9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识锂电很多年了,从手机的钢壳\铝壳到聚合物的电池都用过,以前锂电池刚出来时是分4.1V和4.2V电池,像MOT的老机328就用这些电池,目前都是4.20V的电池了,4.1V的电池到了4.25就过充,4.2V电池到了4.35V就过充,聚合物的电池应该比普通锂电池过充性能好,不会超过4.20V就过充吧,就算厂家的工艺不同,倍率不同,也不会差这么远吧!何况,充到4.15V前电池还没有充饱呢,那大家买的2200mAh的电池其实就相当于2000mAh在用,不是亏了么.
  我个人认为是充电器引起的问题,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目前的充电器多是采用开关电源,纹波是个问题,一般的万用表是量不出,虽然标称截止电压是4.20V,但可能最终可能会充到4.25V,相信0.05V的纹波是正常存在的了,而锂电的自放电很小,几豪安的电流都会把电压充上去,另一个可能是万用表的精度问题了,市面的便宜的万用表和那些没有校对的万用表,误差有0.05V是有可能的啦.所以,我觉得要判断电池要充到多少V会过充,不是简单的试下就可以的,要由厂家进行精确的测试才准,其实,厂家在批量生产生产前早就测试好了!
另外,聚合物轻微过充是很难发现的,但内部的确已经损坏了,在反复使用中就会看到了.
  我推荐聚合物的充电截止电压在4.18~4.25V

网友D(2006-09-21):
lz,我刚做了个3个dc充电器组成的锂充,用4位半的表量出来空载分别为:4.207、4.227和4.237,能帮忙解说下会不会过充。谢谢。

网友:
那不是我的LI充没有问题了啊

我的LI充会把电池充到4.23V的,也许跟我的电池有关系,因为我的是20C的电池,内阻很小,所以最好一点点电流都可以把它充上去

网友(2006-10-23):
那就是4.25不会过冲啦!

网友:
测量充电器输出电压还是要用高精度的电压表才保险。

网友(2007-02-08):
充电电压偶尔到4.4是可以的,如果经常电池性能将急剧下降!个人的经验,最高4.25是科学的!这是对新电池
对很旧的电池,4.2的时候已经得不到什么容量了,只有过冲了,冲到4.4v的时候可以获得多出10到15%的容量!(这时候一定不要让电池发热,如果充电器没有截止电压的话,最好控制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我刚做了个3个dc充电器组成的锂充,用4位半的表量出来空载分别为:4.207、4.227和4.237,能帮忙解说下会不会过充。谢谢。

这个数值是三位半的表,四位半的表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四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据说锂电低于2.75伏电当池必坏!请问这个电压是负载电压还是非负载电压?

都差不多,你用万用表测量的那个电压就是!

网友:
我推荐聚合物的充电截止电压在4.18~4.25V

有道理,就是这样

网友(2007-03-27):
4.23v

网友:
 受益不少,有吸收!

网友:
看了此贴才敢动手

网友(2007-05-24):
一般最多充到4。3V就OK了啦

网友:
请问LZ,MOTO388座充输出4.2v ,充7.4V2200毫安的电池能行吗???

请问LZ,MOTO388座充输出4.2v ,充7.4V2200毫安的电池能行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充到4。25到4。3V之间就可以了啊,如果充得太满可能对电池的寿命会有影响啊

网友:
都不是到是不是万用表的事情,我有4个表,每个表都不一样,都不知道是参照哪个?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数值是三位半的表,四位半的表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四位

这个表至少也是3又4分之3的表,要不然第一位显示不到4,嘿嘿

网友(2007-08-09):
我手上有几款充电器,7.4V---11.1V    1000MAH

网友:
DIY的充电器,一定要记到时间充电!这样安全点

网友:
造充电器的人告诉我,充到4.18V保险

网友(2007-10-09):
我买了一个DIY锂充,他调的截止电压是4。16,难道他不懂截止电压在4。25到4。3V之间吗?他还做锂充?然后我调至4。18,看来是错误的。

网友:
LS的跟我一样,只能截止这个电压!不过这样有利于保护电池!

网友(2007-11-23):
回复 网友C:

大家好 关于锂电池的情况 问我啊  我现在工作的工厂就是生产航模电池的  单只电池充电的时候 ,先以恒流1C电流充电,至电压到达4.20V的时候,保持电压4.2V不变,然后继续充电至电路中电流值降至很少,此时说明电池充满点 而且对电池的寿命等性能也不会损坏!

各位模友  有需要购买航模电池的,可以联系我QQ 117982914 QQ群 50794003 高品质电池 价格实惠!

网友(2007-12-24):
如果多节电池串连充电怎么办?
会不会有的过充,有的欠充?

网友(2008-02-02):
电池用平衡充电器充电,可以保证以恒流恒压充电到4.2V,不会造成过充损坏电池.

网友(2008-03-03):
算术脑袋是僵化的,非线形过程中的确定量,是统计意义上的,4.2v截至电压是统计意义上的优化值,基本可以简单化解各种矛盾,但并非是唯一的确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表的确是4位半的,如果是3位半的只能显示到小数点后2位,要记住几位半的表中的半位只能是显示1或0的.

网友(2008-05-25):
这个是4位半的表。。

引用 网友E:

这个数值是三位半的表,四位半的表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四位

3位半为1999   4位半为19999

一般表第一位是1的

很少第一位是2以上的表

网友(2008-07-30):
关于多串电池充电,目前通常采用2种方式进行充电:
1、并联充电,也就是我们说的平衡充电,其原理是用充电器内的保护板检测监控电池充电过程中的电压,对每只电池独立进行充电。充电过程是先衡流充电,当电池电压到达4.2V时,转为衡压充电,电流逐步减小,最后到达极限电流时,切断电源。所以同一组电池中,不同cell充电时间有所差异,这是电池内阻差异导致,只要时间相差不大,属于正常范围。
2、串联充电,就是在电池组正负极两端接上充电器,对电池组进行串联充电,其充电过程同样是先衡流充电,在电压到达4.2*串数时转为衡压充电,电流逐步减小,最后切断电源。

   就以上两种情况,方式1优于方式2,方式2存在充电不均衡隐患。原因是每只电池内阻不一致,阻值高的电池电压会高于其他电池。

至于电池过充,正常的航模电池充电电压在4.25V以下,是不会影响电池寿命和性能,如果超出4.25V,防过充性能超差的厂家生产的电池就比较危险,尤其是超过4.5V的时候,容易损伤电池,甚至起火。所以各位玩家尽量保持电池电压不要超过4.25V.。

网友(2008-09-14):
请问下 新电池第2回冲 电没用完 可以冲吗?

网友(2008-11-17):
充电不足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没有到4.2V,假设只有到4.1V,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我目前认为,充电截止电压偏低,不影响电池寿命,只会因为充得不足,而放电时间偏少。

还有就是我的GL450C放电截止电压,我通常选在3.7V,有人认为3.8V。我不知道3.7和3.8的电池使用寿命次数大概
是多少。

网友(2009-04-14):
我使用的电池都是带保护电路的无论是过冲,还过放都有保护,我用5V的简易电源冲,都很正常的!

网友G:
精度合适的万用表

电压这么重要,看样子我的表是要送人了!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经济精度合适的万用表吧!
谢谢大家.

网友:
我就充到4.2V截止

网友(2009-09-08):
引用 网友B:
另外据说锂电低于2.75伏电当池必坏!请问这个电压是负载电压还是非负载电压?

我一块 5S 电池,几次都用到单节电芯 2.75V 以下,也没坏

网友:
学习中!关于锂电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搞懂啊!我现在基本上只冲到4.13-4.15V,感觉电池不是很赖用啊

上A123吧,很耐用,1000个循环,而且不怕过充和过放。皮实的很。

网友(2009-10-09):
锂电最常用的标准是冲到4.2V

网友(2009-11-08):
引用 网友G:
电压这么重要,看样子我的表是要送人了!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经济精度合适的万用表吧!
谢谢大家.

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