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件制作中,请多指导!试飞加OVER了!

楼主(2006-07-11):
在蓝羽网站购的套材,今天才到货.两个星期前就汇款.上个星期催了好几次,这周才到,厂家可能认为货太少了,不过能到就好.订了两个套件,一个上单翼、一个下单翼练习机及10米蒙皮。没有附件,准备用以前烂飞机拆下来的。

上单翼套件,基本上成型,看了一下精度差点。可能就玩静态里面田宫和西西里的差别,我是新手先用这个练手啦。

下单翼套件,机身木片还要自己割,工作量要大一点。

等不及了,作吧。按1:1的图找出平尾零件,假组一下还行,基本不作修整。

是谁发明的502太伟大了,10分钟搞定平尾出来,可能后期还要用环氧树脂加固,打磨呵。接着看垂尾给的木头尺寸还要修改,要根据实际裁减,只有先放下了。

两个小时后,机身出来了还是502先固定。隔板还有发动机架需要修整一下才能组装完成。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组装机翼。

楼主:
7月12日进度

把机翼骨架搞好,出现一个问题,加上反角的梁要打通两个隔片,图纸也没有交代怎么连接;翼梢给了两个实心木料,看来是让照形状打磨好,再掏空,太费劲。于是决定不要上反角了平直翼,翼梢再想办法。

将机翼拼在一起,也不用拼接了,就是一整体,回头中间用树脂布加强。平尾和机身试着用环氧树脂稀料,刷接缝,加强,用的是酒精加环氧树脂,第一次这么用,明天干了才能看效果。

今天进度,都有大模样了,是不是很快。不过后面进度要慢下来了,图纸很简单,很多地方尺寸要比较后才能确定,很多木件还要裁剪。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有副翼吗?如果机翼没有上反角又没有副翼的话,怎么转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吗?如果机翼没有上反角又没有副翼的话,怎么转弯呢?

有副翼的哈

从小金星上拆的零件,用在这个飞机上刚好。

机翼蒙板了,用的环氧树脂,比较慢,这个只是上蒙板,明天才能下蒙板。

网友:
这个是要好好顶顶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套材买了多少钱?

网友:
不用那样费劲

粘接直接用乳胶和万能胶就行了,用不着那样隆重.就这样的强度都使不完的劲.他们的油箱最好不要用,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热熔胶在外盖涂一层(热溶胶不怕甲醇我用的胶水数他在这效果好)或者想其它办法做好防漏,他们的油箱比较喜欢漏油,漏到你的机器上就散架了. 你弄的套材多少钱

楼主:
这个套材好想楼上的在卖呵!不过这个价格比你的低好多,69一套!

楼主:
7月16日进度

机身蒙板,下面的起落架要加强,给的蒙板不一样厚,还要打磨

整体进度,机翼基本完成,副翼摇杆搞好,机身、垂尾、平尾

网友:
死豌豆!!!你小心

我以通知我的小弟小拉了  你就等着挨**吧!  哈哈    我的可是包括所有附件的啊

楼主:
这个赵青春过份了哈!!

7月17日进度

开始蒙皮了,先试验一下温度。我用的熨斗调在丝和尼龙之间好象开始粘上了,注意白色的蒙皮内层要揭掉

有点感觉了,蒙了两个副翼和垂尾,还可以

垂尾是红色和白色,整机也准备用红、白搭配。一天做一点,不着急哈!

楼主:
7月19日要开始装机了,昨天蒙皮完成了,看来搞紧点,这周很可能试飞呵

称重,套材木制部分加蒙皮,有573克,有点重,可能是环氧树脂用得有点多

备选发动机之一,三叶21的,重量239克

备选发动机之二,GMS25的,重量345克,比三叶重了100多克哈,体积也大很多

准备装的舵机,开关,电显等电子设备,居然也有223克

设计图上标的起飞重量为1200~1300克,发动机为2.5~3.5也就是15~21级的。装机还有机轮,连杆,电池,油箱等东西也有接近300克,这样算下来我的飞机重量装21将在1400克左右,装25的将到1500克,超重了。各位高手,给拿个主意哈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上单翼,花了几个星期装好、蒙上的时候已经不想飞了,直接上40级3D了,哪位上海附近的朋友有兴趣可以便宜点拿走

网友:
我强烈的喜欢你的电子称

我强烈的喜欢你的电子称,你在那弄来的?多少钱?

楼主:
7月20日

大功告成,还要作点收尾工作了

除了油门舵机还没有搞定,其它基本搞好,装标准舵机空机很小,不好装。

网友:
上25的发动机,总重1600G没问题的。
21的发动机动力较小,易失速。

网友:
支持动手制作....

楼主:
完结篇
试飞了,星期六风很大,还是到太平寺,第一趟起飞非常顺,GMS25很长时间没用了一调就好,风很大,但飞机很好飞,降也很好降,动力足,横滚很快,起飞重量1500多克.

这张也是第一次起飞前的,皮筋老化了,后来全换了普通的细皮筋

成功落地,合个影。两架飞机用的发动机一样,不过动力表现大不一样哈。

第二趟在强风中强行起飞,空中跑直线都困难,降落被风吹翻了,垂尾掉了,用502补好。风一直很大,收工第二天再飞。

星期天一个人到机场,没带相机。爽飞了7、8个起落后,一个垂直拉起加滚转,到顶点失速,直着下来,摔了,炸了,前半机身都碎了,发动机从地里象拨萝卜拨出来。装了两周的飞机就这么OVER了。

老实说,摔机也很多次了,这次太心疼了。两周时间从手里出来,才飞了两天,差点眼泪没下来,第一次装机,虽然有点粗糙,但学了很多东西,飞上天感觉很爽,ARF没有自己装的好飞啊。下次装了套材要小心飞了,试危险动作还是商品机吧,试飞完,放在家里看着也舒服啊。

其它:太平寺的新成员,真东西。有谁知道型号告诉一声,回头搞架模型,比着飞。

网友:
不错了,能动手就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