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长时间不用的话该怎样保存?

楼主(2006-07-12):
请教:锂电长时间不用的话该怎样保存?

网友A:
我的一点经验:充足的电池不易长时间保存,最好一星期充放一次。

网友B:
长时间保存的话最好保留40%的电量,但是锂电池最好不好长时间放着,即使放着不用2年也就基本不能用了,天天用寿命也差不多是两年!如果用的不多最好使用NM或NC电池!!

网友C:
将电池冲满以后放电到3.9伏可长期保存.以后最好每俩个月进行一次检查和充放电.

楼主:
谢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