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那些部件最有必要换成金属的?

楼主(2006-07-12):
提示:

网友A:
十字盘重要。
个儿感觉尾波箱意义不大。

网友:
再问。。十字盘为什么这么重要?原配的跟金属的比有什么劣势吗?

网友B:
我的X400换了金属十字盘后好象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网友C:
因为飞机轻,金属塑料应该差不多,只要调试好,就好飞的!
金属塑料应该差不多,只要调试好,就好飞.飞机应该是越轻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