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解释一下:分压充,平衡充,串充对电池使用寿命的影响?

楼主(2006-07-12):
最好有相关数据说明!比如分压充100次,平衡充80次,串充50次....

网友:
我的经验是:
串充30-50次
平衡充80-100次,
分压没有用过。

网友A:
简单又直观的讲

1、平衡充是由相对独立的充电线路来完成每个单片电池的充电和检测的。这样可以保证对电池组的每片电芯做到理想化的充电。

2、分压充是由一个充电线路经由分压方式产生出3个支路来给电池的每个单片进行充电并检测的。

3、串充就是经电池的引出线来对电池进行充电的,是对电池组的整体电压进行监控的。

4、上述3种对锂电池充电的方式,相比较而言,还是第1种充电方式最合理。

5、但是如果电池组的配对工艺比较严格,每片电池的内阻、容量等技术数据基本相同或接近的话,就用最简单的串充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是用串充(带充满自停保护功能的),有记录的是有一块使用了143次,另一块使用了158次,目前还在服役的电池一块为81次,一块为72次。

6、影响电池使用寿命的根结是过放,另外很容易被忽视的还有停用时对电池的护理工作

网友:
斑竹也请你详细说说“停用时对电池的护理工作”吧,我只知道电池要充80%后放置比较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又直观的讲

1、平衡充是由相对独立的充电线路来完成每个单片电池的充电和检测的。这样可以保证对电池组的每片电芯做到理想化的充电。

2、分压充是由一个充电线路经由分压方式产生出3个支路来给电池的每 ...

你的什么电池这么耐用?我也要买几块,说说品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又直观的讲

1、平衡充是由相对独立的充电线路来完成每个单片电池的充电和检测的。这样可以保证对电池组的每片电芯做到理想化的充电。

2、分压充是由一个充电线路经由分压方式产生出3个支路来给电池的每 ...

是啊,班主再把你是怎样保存的跟我们细讲下子撤

网友A:
关于锂电池的正确使用与停飞期间的保存, iceman(冰人)斑竹以前发过很好的帖子,不管是他自己编写的还是转载的内容都很翔实,而且还有试验的数据和图表。

可以使用搜索功能找一下。

这里只简单的说一下。

1、新电池在使用的前3-5次要对电池进行激活处理,连续飞行5-7分钟就主动停止使用,放置室温后再进行充电。

2、因工作或学习等事情暂停飞行(例如2个月)时,应对电池充入40%的容量后再进行储存。

3、使用时最忌讳对电池过放,只要是过放了电池就会鼓胀的,宁可每次少玩它1-2分钟,也比电池提前下岗来的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锂电池的正确使用与停飞期间的保存, iceman(冰人)斑竹以前发过很好的帖子,不管是他自己编写的还是转载的内容都很翔实,而且还有试验的数据和图表。

[si ...

对第2点的补充:
    1〉充电后电池端压稳定了,空载测得电压为3.81---3.85V,此时储存的电量约为40%。
    2〉放入冰箱的冷藏室,温度为6---10度的地方(通常放新鲜鸡蛋的地方)。

    如此,我的电池放了三个月,再用还是好好的!

网友(2012-11-16):
标记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