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发动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6-07-12):
因为以前都是在玩电船。对发动机不是很了解,也没接触过。~

我的是VOLVO B24 650GP的船 配了15级 无限发动机~

昨天新船刚到 加了10%的混合燃料~

加油过程中有油到了发动机里。并且有从排气管流出来的现象,是不是太满了?。后来倒完一点就没了。

风门哪里也有油满出来的现象~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接上冲满电的电火器,手拉引擎 启动线。。但是怎么拉都不着。。

请各位大虾 赐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富油,把油针关死,不上电热塞,用手拉动排油,直到排气管没有油滴排出。上电热塞,按正常方法启动,直至着火,在把油针拧出1.5-2圈,一般可正常着火。新机不耍用10%的油,最好同25-30%的油。

楼主:
谢谢。。~
加油时候把 燃料滴到 火头上去了。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富油没错 拆火头 转动曲轴 把油倒空 上火头 再启动

楼主:
好的。下班回去。试试。。

加油时候怎么会油流到化油器里去呢。。

我加油时候还是把艇首朝下的。。发动机在上。

不过那油箱的加油口是个很小管子,因为油箱在机舱前半部~ 需要挤压加油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不耍用10%的油,最好同25-30%的油。

楼主指的是成品油吧?10%是硝基燃料的含量,不是润滑油的含量。二楼讲的应该是润滑油的含量,两者说的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没错 拆火头 转动曲轴 把油倒空 上火头 再启动

昨晚试了。油门从一圈到两圈 到三圈 一点点调上去。。还是没启动。
郁闷~!

网友:
你说的没启动,是连一两下爆发声都没有,还是爆发了不能连续运转?

楼主:
没有爆发声啊。。请各位XD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
1.新的发动机内积满润滑油,加上你加油过多,甲醇挥发后遗留下的润滑油,堵塞了发动机的驱气道和热火头。
2.最好卸开清洗发动机,但你是新手就不要自己动手了。先关死油门,将电热塞卸下,看看电热丝是否浸满油,用嘴用力吹去积油,加电冒烟直至点红为止。
3.从气缸顶火头孔注入燃料(最好是净甲醇),不断拉动手拉。然后将发动机反倒过来,拉动手拉,使燃料排出。再注油......如是重复几次,将发动机清洗干净。
4.拧回热火塞。
5.卸下空滤,在汽化器口滴进5——8滴燃料,热火塞加电,拉动手拉。发动机应能爆发,运转几秒把这几滴油烧完。
6.重复5的动作,说明发动机已准备好了。
7.油箱加油后,放开油针2圈,用手指按着汽化器口,轻轻拉动手拉,看着油管内的油流到汽化器。
8.进行启动动作.

楼主:
谢谢,,这么详细的解答.

楼主:
总算启动成功了。哈哈。。

可是缸顶垫圈 有点漏~!

网友:
用易拉罐的铝片做一片叠加上去(加在上面还是下面要试一下)拧紧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