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燃油性能---

楼主(2006-07-12):
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成品油大多价格不菲。
就 CoolPower15% 而言进价大约80人民币一桶,售价大约160人民币一桶。
那么如何才能够提升燃料的性能呢?本人常用的办法是将一瓶高质量的硝基甲烷按照比例加入成品燃料中。
计算方程式如下(以4L,15%为例,X代表硝基甲烷的体积):(4L*15%+X)/(4L+X)=19%  则需加入197毫升。
                                                    (4L*15%+X)/(4L+X)=23%  则需加入415毫升。
                                                    (4L*15%+X)/(4L+X)=30%  则需加入857毫升。

我个人感觉加到19%的效果就不错了。硝基甲烷也不便宜,因此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成品油大多价格不菲。
就 CoolPower15% 而言进价大约80人民币一桶,售价大约160人民币一桶。
那么如何才能够提升燃料的性能呢?本人常用的办法是将一瓶高质量的硝基甲烷按照比例加入成品燃料中 ...

什么意思啊?!没明白

网友:
就是说,买硝基加入低含量成品油以提升含量。
可是,润滑油含量变少!

楼主:
嗯,那一点无所谓啦...

网友:
夏天还是有所谓的,冬天相对好点

网友:
消极含量越高应该对发动机损伤越大把,15%的成品油你在加进去消极那样润滑比例失调对发动机没什么好处,要加的话就在加点蓖麻油进去呵呵,

个人观点

楼主:
嗯。我开始也一直为这个问题发愁。
但后来渐渐发现,一般情况下在开大油针的时候发动机的排烟增多,硝基少的时候会有富油的感觉,但消极多一点反而会使发动机的力量提升。这样,虽然润滑在燃料中的比例有所减少,但同样的转数和功率的情况下发动机的总进油量却增多了。呵呵,润滑和温度问题都自然解决了...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自己配也是贵的。一样的辣。

网友:
CP15% 80元进?哪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成品油大多价格不菲。
就 CoolPower15% 而言进价大约80人民币一桶,售价大约160人民币一桶。
那么如何才能够提升燃料的性能呢?本人常用的办法是将一瓶高质量的硝基甲烷按照比例加入成品燃料中 ...

80元进价!哪里有??弄个几十箱来玩玩…..

楼主:
真的?我也在北京呢....

楼主:
听粘粘说80元左右就能买到。还有Futaba给一般模型店进货的价格一般在2-3折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