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高人雷鸟玩G2如何设置PPJOY

楼主(2006-07-12):
我费了很多工夫终于把G2和PPJOY装好了,我的雷鸟
遥控器
在PPJOY中也按照也按照查的资料设为
x轴:模拟0,
y轴:模拟1,
z轴:模拟2,
z轴旋转:模拟3,
滑块:模拟2.
可是在飞行的时候遥控控制完全混乱.
我自己也试了很多别的设置但遥控总是更实际不一样.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06-11-17):
你试一下模拟器里面的遥控器校准,原始通道够不够4个。如果够的话就好说了,模拟器里的 遥控器设置对话框上有个[[高级]]选项。可以自定义通道的使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看这里.我的雷鸟是这样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