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用JR9XII的第五通道来控制双模式驼螺仪(以GY401为例)带详细图解

楼主(2006-07-12):
JR9X2要在第五通道接驼螺仪,并且要实现用模式开关自动切换驼螺仪感度和尾锁.也就是说可以用六通接收来玩直机.
我们都只道JR9X2要在第七通道接驼螺仪,这样一来就最少要用7通的接收机了,
朋友会说:接在第五通道用收脚开关控制呗,那样不能随飞行模式开关自动切换,且只有两种感度切换.
我说得是用通道映射来实现在第五通道接驼螺仪,并且具有第七通道的功能.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驼螺仪的感度可以直接输入,不用50%==100%的转换计算了.
setup1
进入GYRO SENS(驼螺仪设置菜单)关闭驼螺仪功能

setup2
进入SYSTEM M.(系统菜单)下的DeviceSET(通道设置菜单)

setup3
在GEAR(第5通收脚)的OUT(输出选项)选择GOV这个是定速仪的混控(我管它叫听用)

setup4
进入FUNC.LIST(模型设置列表)菜单下你会看见比原来多出GOVERNOR(听用菜单),进入它吧!

setup5
按飞行模式和驼螺仪及尾舵机的性能设置感度值就好了.
+表示尾锁模式,-表示一般模式
85%表示感度为85%

现在你可以把飞机那去试飞了,祝模友们好运!
当然setup1可以不做,不影响效果.
如果觉得好用就帮顶一下吧,有其它问提共同讨论.

网友:
啊,这么用啊,回家试试看,非常不错,顶一个上去。

另外,这个GOVERNOR(听用菜单)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网友:
楼主牛啊,这个功能都开发出来了啊。中文说明书里面根本没有说这个事情啊。顶起来。

网友:
我觉得中文说明书一点什么不实用,什么都没说!

楼主:
我也是看见前些天有人发帖问这个事,所以不敢独享,奉献给大家.
GOVERNOR(听用菜单)的好处就是可以对应飞行模式有不同的输出,如果打开了扩展飞行模式的话就可以对应设置5个输出值了.
另外在模拟器中你可以把第五通道和第七通道联合设置达到真机的模式切换功能.

网友(2007-04-23):
感谢LZ,解决了9X2用六通接收飞直机的问题

网友(2007-06-15):
难得的好贴啊,谨代表用6通道飞电直的兄弟谢谢LZ。 应该加精。

网友A(2007-08-17):
这个功能在说明书里实际上是一个电调线性输出的功能,只要可调百分数和模式就可以当陀螺感度用。
因为实际上感度就是输出一个0%到100%的数值而已。
根据说明书,在陀螺仪感度设置里是从0%-100%的,好像不用换算吧,我不太清楚。
但这个线性输出的功能是从负125%-125%的,不知换算的问题有没有。毕竟它不是专用的感度通道

网友B(2007-11-22):
9X一代产品没有这个功能啊,怎么办

网友C:
再次感谢LZ,解决了9X2用六通接收飞直机的问题

网友D:
我按这个方法设计后,但不知道用什么开关去切换感度了,还有就是不是最大100%,我怎 么可以调到125呀

网友E(2008-06-20):
喜欢用单独的开关切换感度,但是不能用三模式开关设置。。

网友F(2009-01-07):
这个功能,实际就是定速器功能,主要应用在油动直机上,用到陀螺上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菜单名称变了

网友G:
好贴啊,,LZ用东西很用心.

网友H(2009-02-14):
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如此一来,原来设置的GEAR 开关切换锁尾/模式,似乎就失效了,如何再设置呢?

网友I:
做个记号~~~~

网友J:
这个是好贴啊~顶上去让更多的人看

网友K:
不错,我学习了不少

网友L(2009-03-22):
原来设置的GEAR 开关切换锁尾/模式变成了油门hold。

网友M: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帖子啊

网友N(2009-12-30):
我记得上半年看过的好贴,因没有收藏一直没找到,今天终于看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O:
顶起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网友P:
换个2.4G的,配个8通收,什么都好了吖

网友Q:
ff9能行吗?

网友R(2010-03-23):
   终于找到了啊,好贴啊。。。

网友S:
我发现锁尾模式的时候,0到100是增加感度的,但是在非锁尾模式的时候,到-9这样就是感度最大了,-100反而最小。

网友T:
先顶上再说

网友U:
在DEVICE SEL里面
就是LZ的这个图的状态,把黑色选择框选中第一排的GEAR
然后点功能键后会出现选择,可以任意使用选择的按钮作为5通道,配合自己的习惯改吧,呵呵

网友V(2010-04-29):
好贴留名,都快4年了还有人顶,说明确实好!

网友W(2010-07-01):
顶···jr9x适用吗?

网友X: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都被发掘出来了!顶一个!

网友Y(2010-08-30):
用9X2飞了一年用DSX9飞了三个多用的直机
从没真正的锁过尾。。。

网友W:
我的也不锁尾····用第七通感度都调到100了才偶尔锁一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Z:
你好意思发出来吗,别人早就在07年发出来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862
大家自己看把

网友Z:
JR的5通道是用来控制油机定速的,你别乱教别人乱装线JR的接口都是第7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