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的A2208 KV2600 配7X3的效率较高

楼主(2006-07-12):
看到新西达的这个测试 GWS7035HD桨:7V 9.1A,14720转,480克左右推力

再比较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11V 11.4A,14550转,推力650克,10V 9.8A,13530转,推力560克

可以看出kv 2600 2串锂电产生 480克左右的推力,动力系统的重量轻(如果配锂电),对电池的放电能力要求低(10C 1200mah 7。4V 或者8。4V 10C 1000mah就能),减少了投资,锂电和镍氢电池都可以使用

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推力要大些(多80克),但使用了3串锂电,重量和成本有所增加

目前好像kv1800使用的很普遍,而kv2600 使用的很少。

楼主: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楼主:
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11V 11.4A,14550转,推力650克,10V 9.8A,13530转,推力560克。(航佳挑战者电动小3A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3S 10C 1200-1600mAh)
国产7060RS桨:8V 12.7A,9050转,推力450克,7V 10.7A,8260转,推力400克。(一加一电动小3A的最佳配置。2S 10C 1200-1500mAh。翼龙升级无刷动力用原配8.4-9.6V镍氢电池组的配置)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实际测试再说。实际检验一下

网友A(2006-08-13):
那两个轴承是不是很快挂掉,要不要多备几只呀?

网友:
 觉得新西达数据有误  380级的钴电机8.4V 25A  7*3浆 才有15000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新西达的这个测试 GWS7035HD桨:7V 9.1A,14720转,

再比较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11V 11.4A,14550转,推力650克,10V 9.8A,13530转,推力560克

可以看出kv 2600 在2串锂电就基本到kv 1800的三串锂 ...

    我也觉得要请楼主测试一下在发表呀!!!!!!
KV  2600            GWS7035HD桨:7V 9.1A,14720转
KV  1800            航佳7x3.2桨:11V 11.4A,14550转

很简单:一般的KV值高的电机的效率都要比低的要差点,我没有用国航佳7X3.2的桨,但是也不能没有效率而言呀!
就算两个的转速都是14720的话,7035的桨是耗了7X9.1=63.7W,7032的桨是11X11.4=125.4W,7X32的耗电是7035的1.9倍呀!!!如果用7035的桨的效率是80%的话,7X32的只有42.1的效率呀!反过来的话,7X32的是80%的效率的话,7035的不就是152%的效率了呀!
KV  2600            GWS7035HD桨:7V 9.1A,14720转  如果是14720转的话,我想总该有490克以上了呀!耗电只有63.7W    490/63.7=7.69克/瓦呀!   我算过一般的电机如果要是有2500KV以上的直驱的电机的 克/瓦 还没有超过4的呀!有的只有2点多呀!就算是加减速组也就是4-5吧了

<<<可以看出kv 2600 在2串锂电就基本到kv 1800的三串锂电的动力效>>>我想不是相当呀!应该是远远超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轴承是不是很快挂掉,要不要多备几只呀?

我也这样认为,高KV电机相同电压可以获得更大功率,但是轴承挂的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