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修Cupid-II(丘比特)的的接受啊!谢谢各位高人了

楼主(2006-07-12):
紧急求助啊,我的Cupid-II(丘比特)的接受坏了,主要是配件难找.各位高手,能帮小弟一把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
我的混控坏了 555

楼主:
都找高手修修吧!!!

网友B:
我的主电机电调坏了,可能混控也坏了

网友C:
谁会修呀!帮帮忙!!

网友:
把坏的驱动管换掉啦

楼主:
这个东西小,我不会弄

网友D:
有问题找我,QQ187271611

网友E:
我的也烧了,
我是电池接反烧了,一个二极管和个电容暴了,修不了,其他都是好的,谁要换上面的零件的我送。。。 。

网友B:
楼上送我把~~~~~~~~~~~~~

网友F:
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