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易思凯CP2 4合1接收合里面是独立设备的

楼主(2006-07-12):
前几天,烧了我部CP2的4合1接收器,拆开看了一下,发现里边居然是由二块不同的电路板通过二个三针插头连接在一起的,

这一块是连接陀机的,天线也是在这块电路板上引出,上面有5个插脚,相对的标示是1、2、5、6、B

这是电路板的背面,相对应的3、4插脚被引焊在背面,作为连接另一块电路板用,其中有个插脚中有4个对应的插脚是并在一起的,就是是6个插脚只是有4条独立的引出点,看:

不知道这块板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接收机用,它的电源具体要怎样引线。
下面是另一块电路板:

楼主:
红圈圈地方是我烧毁的电调驱动管焊接的地方,
近距离:

下面的这个就是被烧毁的驱动管

这是电路板的背面:

红色和黑色的是电源线,2对插脚是主马达和尾马达插脚
下面再看看2块板连接在一起的样子

是不是上面那块是接收板,下面的是电调+陀螺仪+混控(就是3合1),我有个想法,不要3合1那块电路板,只要接收那部分可不可以用,我想换成无刷+独立陀螺仪,具体接收机的电源引线要怎么接线,我对电子不熟悉,所以发上来给各位对电子有研究的看看可不可以改。
谢谢大家说说自己的高见和看法,谢谢大家啦!

网友:
“其中有个插脚中有4个对应的插脚是并在一起的,就是是6个插脚只是有4条独立的引出点,”两两并在一起的四个插脚就是电源线了,另外两个独立的就是信号输出脚。因没有这种板,哪个正哪个负就说不出来,你可以将板子按原来的接好电源,用万能表量一下就知道正负极了。

楼主:
经测量,两两相并的脚正负极有4.98V电压(数字表),负极对应二个信号脚有0.17V和0.22V 电压,正极对应二个信号脚分别有4.82V和4.76V电压,测试二个信号脚相对应有0.05V电压,接收机输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2个信号脚要接无刷电调要怎样接线,另外,我想把尾马达换成尾陀机,应该是在那里接线。

网友:
你指示的信号脚没错
接一个舵机到测试的插脚上,摇动发射机尾舵的摇杆,舵机动的那个通道就是接尾舵机的了,对应的摇动油门摇杆,动的舵机的通道就接无刷电调。只是我不记得很清楚标准舵机的电源脚是不是中间是正的了,最好是检测清楚了再接舵机,以免烧了。
而且无刷电调输出的电源也要注意正负方向,不要同时接无刷电调和原来的4合一板,

网友:
有天线的那块板就是一个独立的接收机,反面6根分别是第三通道和第4通道,如果把这6根针焊到正面,就是标准的接收机了.

网友:
你可以用自己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将接收机的信号介入另一块混控板(3合1板:混控、电调、陀螺),这块混控版你无法找到标准的!因此你不能够简单地通过使用标准的器件来做到控制这种飞行器!也就是说,你的那个陀螺仪还用不上。

楼主:
是不是图中标注的+-就是接收机的电源输入端呀,要用多少V电,还有无刷电调的信号线(即是油门信号)是接到那一个脚上,陀螺仪又要接到那个脚上面.

楼主:
没有人理我,我自己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图中标注的+-就是接收机的电源输入端呀,要用多少V电,还有无刷电调的信号线(即是油门信号)是接到那一个脚上,陀螺仪又要接到那个脚上面.

五楼那没说清楚?
图中标注的+-就是接收机的电源输入端,电压一般是4.8~6V,你把无刷电调插好了,无刷电调就会供电给接收机的了,只是你一定要再查查正负对不对再插上去,你把无刷电调随便插到其中一个插针上,摇动发射机的油门摇杆,能动的就是油门通道了,另一个就是尾舵通道,你把陀螺仪接上去就可以了,也要注意电源正负的问题。

楼主:
好闷呀,烧了个5V稳压管,供电不正常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打算改成独立的混控和陀螺仪啦,混控用飞达的,陀螺仪用华科而的006,独立的应该比原装的好些吧.

网友(2006-09-24):
引用 楼主:
好闷呀,烧了个5V稳压管,供电不正常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打算改成独立的混控和陀螺仪啦,混控用飞达的,陀螺仪用华科而的006,独立的应该比原装的好些吧.

兄弟,改好了没有?上个图看看

楼主:
已经搞好了,一句话,尾巴比原来稳定了很多,基本不会乱动,关键是006陀螺仪的锁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