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SU27半像真飞机制作详解-研发篇

楼主(2006-07-12):
发了一堆这架SU27的帖子,把标题统一一下。。。。
-----------------------
看了HOBBY的SU27,实在喜欢,可惜没有图纸,看到网络上高人们已经仿制出来了,但是又不共享图纸,只好自己动手啦。

有了上次的F22失败经验,这次本来是小心谨慎,就想用成品图纸,奈何没有。有个兄弟上次叫卖,可是一次卖4架,实在不合算。这次自己画,希望能成功,已经向傻猫定购了轻量化的设备(不算微型),计划做一架翼展60,长度80的SU27。

上图!

楼主:
这是原型,漂亮啊,只能尽量逼近。

经过看HOBBY的SU27XXL的录像,发现是无垂尾设计,副翼平尾联动混控,这样舵机只要2个,比较简单,动力是腰推,我定了傻猫的2208电机,36g。

老规矩,先祭出FLASH,绘制图纸,打印在A4纸上,剪下来,组装,看看哪里需要调整,再重复,这样搞了4架,然后把基本定型的图纸打印在比较硬的纸上(广告彩页),然后再剪,组装,又做了3架,最后这架滑翔得不错了,就是速度太快!

楼主:
预计使用7.4V 1000mAh 55g电池 8g孵化器微接 ESKY8g舵机2个 36g电机直驱1047桨(桨需要截短) 傻猫8g无刷电调 预计整机 250g左右,推力在300g左右,动力应该没问题,就是担心姿态控制不好,容易螺旋。。。

网友:
- -####gale 兄就是厉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要用A4,,,,做得那么费劲,

还有

较硬的纸上(广告彩页),然后再剪,组装,又做了3架,最后这架滑翔得不错了,就是速度太快!

就是速度太快!   ?????

据我所知,腰推的机快不了那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计使用7.4V 1000mAh 55g电池 8g孵化器微接 ESKY8g舵机2个 36g电机直驱1047桨(桨需要截短) 傻猫8g无刷电调 预计整机 250g左右,推力在300g左右,动力应该没问题,就是担心姿态控制不好,容易螺旋。。。

[im ...

你的1047浆要截短到多少,4寸?5寸?

期待你试飞后说说情况,再上几个照片。

网友:
这里有三面图,放大后打印可以直接使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C:
我用2040内转,4025浆,11.1 1700MA的电池,不知何因,推力严重不足,用2208,5X3的浆改后推,力量也不足,电池都没问题,都是全油,飞机跟蜗牛样,准备用2208,上7X4.5的APC降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2040内转,4025浆,11.1 1700MA的电池,不知何因,推力严重不足,用2208,5X3的浆改后推,力量也不足,电池都没问题,都是全油,飞机跟蜗牛样,准备用2208,上7X4.5的APC降再试.

由于产生的气流被后面的板身分成两截,所以那怕有足够的动力。飞起来会比直接装在后面的速度要慢很多。

也因为这样机子飞起来也会很耗电。

所以我不玩这种机,我是用同样的设备和机型,分别设计为前拉,后推,腰推,前跟后都没什么区别,但
腰推的速度就完全减下来了。

所以我把机改成这样,用后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已该成后推,用2208,5X3,力量也不大.

网友: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49454上有2208配5X3浆有600克推力,不解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A2208 KV2600外转子电机,2208配5X3浆有600克推力此时电流多大呢?这数据怎得来的?

5*3浆真的有600克推力?要是此时电流不超过14安,则这电机真是好的没法说了。

网友:
我也怀疑,我发拉一短信给老雷,请他解释下,

楼主:
感谢aero-dreamworks 发给我一份SU27图纸!

我说飞得太快是指手掷滑翔的时候,明显感觉比其他飞机模型快,现在都是做10cm左右的小机验证,谁让我之前没有图纸呢?这种自己画的图纸,总要验证验证吧。飞机佬图纸也是昨天才上的吧?早点就好了。有上次F22试飞失败的经历,这次我还真没底。。。

腰推或者脖推肯定会损失动力,我试验纸飞机时,如果是机身开槽容纳螺旋桨旋转,那么实际效率比空测低不少。

楼主:
不过飞机佬的G点(暧昧啊)和我滑翔试验得出的重心位置基本一致。

网友:
我也是用小的纸模型测出重心的!!!

但实际飞行是会产生重心和焦点分离的问题,既小飞机重心和焦点基本重和,尺寸放大后,分别就明显了,焦点位于重心后边一点飞行较稳定.祝走运!!!

楼主:
根据楼上兄弟提供的图纸修改了一下设计,主要是垂尾降低高度,机头拉长两项,然后图纸定稿,开始切割KT板。从总体尺寸考虑,每格放大为2.5cm,这样能容纳15cm的桨,即5寸桨,我手头只有用7060截短了,动力根据经验猜测应该在7.4V下是250g左右。

楼主:
这样翼展只有50,可能不够安定,担心中。。。

还差一片平尾没有切好,不过把平尾毛坯和切割好的KT板一起称,重量是60g,考虑胶水、碳素杆,估计空机重量在80g,动力组50g,电池55g,接收机10g,舵机16g,舵杆舵角起落架25g,总重估计在240g,推重比1:1,凑活应该能飞起来吧,不行先不上起落架,草地软着陆了。

福建迎来台风,估计这周可以安心做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208 KV2600外转子电机,2208配5X3浆有600克推力此时电流多大呢?这数据怎得来的?

5*3浆真的有600克推力?要是此时电流不超过14安,则这电机真是好的没法说了。

真浪费了老雷费劲测出这么多数据!

自己再仔细看看!

测试:A2208 KV2600外转子电机,REPULSE 20A电调,AOXAN5x3桨
12.0V 16.0A 24730转,推力617克
11.0V 14.0A 23180转,推力538克
10.5V 13.4A 22220转,推力501克
10.0V 12.4A 21500转,推力466克
9.50V 11.6A 20500转,推力423克

网友:
楼主我这有PDF图纸,不知道是不是你要那种哦
QQ23008561 注 5imx

楼主:
傻猫兄,俺外行啊,你直接告诉我用什么KV的电机用什么桨吧!我在你那里买的东西就是配这飞机用的,桨反正是5寸以内了,推力要300g左右比较好。

原计划用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10V 9.4A,7650转,推力500克。(300-500克电动小3A的配置,3S 10-12C,1000-1300mAh)
HY8043桨:11V 8.2A,9500转,推力618克。10V 7.2A,8880转,推力540克。(300-500克普通固定翼配置,3S 10-12C 800-1500mAh)
GWS1047,7V 8.8A,4720转,410克

我琢磨着1047桨截短后,推力估计只有250g了。

看你上面这个数据,如果用A2208 KV2600外转子电机,REPULSE 20A电调,AOXAN5x3桨,在7.4V时应该有300g推力,考虑到机身损耗,估计250g推力是有的哦。5X3桨是5寸吧?直驱?

楼主:
houerlovett 兄弟谢谢了,明日再联系。

楼主:
共裁5块,垂尾和平尾拼装好了,机头十字也拼好了。

假安装一下

尾部是比较复杂一点,特写

网友:
KV2600的电机,两串的时候带5030桨要300克静推力有点悬哦……KV1200就不用想了,带5寸桨没什么意义。
KV2600的电机带螺矩更大点的桨马马虎虎可以。
如果尾推的话2030带4025小桨都可以,虽然推力只有两百多点,但对这种机型来说速度够了就不要紧了。

楼主:
那该怎么办啊?你已经发货了吧?

网友:
已经发货了……………………

楼主:
桨肯定只能用5寸以下的,我的机身槽位是15cm,电机重量也必须控制在50左右,不然就不如用铃铛了。我看你那里有很多桨,给个配置,大不了我退换一下。

另,我是用7060桨截断得到的,应该是5060桨,螺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吧。

楼主:
机翼贴好胶布,还是老样子,用彩色电工胶布装饰。

正面蓝色,反面红色,便于区分,如果能飞起来的话。

装上两个舵机,在机身侧面开孔嵌入,用泡沫胶粘牢,机身其他地方用白胶,不过白胶粘得实在不好

舵机用ESKY 8g,现在整机101g,还差电调电机接收机舵角等东西,就等傻猫的东西到货了。

网友E:
SU-27图纸免费奉送

给我信箱地址,马上发给你,是PDF格式的,不过没有问题,用A4纸打出来一拼接就完事,一共七张。绝对好用方便!

网友E:
SU-27图纸免费奉送

我的信箱cf-gzl@163.com,有需要的朋友说一声,立马就发给你。

楼主:
galemx@126.com 谢谢热心的各位,我已经收到了2种SU27板身图纸了,再来一些,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傻猫的东西到货了!舵角太棒了,比自制的强百倍,也比我原先用的那种好很多!

空机+舵机+舵角+舵杆=108g
电机+电调+桨=48g
微接=10g
考虑上一些补强,共计170g!

今晚用cxminger送我的电机搭配5寸桨试验,在8V左右有300g推力,在7V左右只有180g了,这个电机基本能用,可是太烫了,估计温度在80度,连KT板都软了!明天晚上测试从傻猫处买的电机,今天来不及了。。。

配50g的电池 总重220g,推力峰值有300g,起飞可以,平时稳定在180g,有些吃力。不知道配11.1V的锂电有多少推力?待续。。。

网友:
早知到你耍的是这个布局就 就给你KV高点的电机了……

楼主:
我发回给你换这个吧?

A2208 KV2600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AOXAN5x3桨:11V   14A   23180转,推力538克;10.5V 13.4A 22220转,推力501克;10V   12.4A 21500转,推力466克 ;9.5V  11.6A 20500转,推力423克

按这样估算,AOXAN5X3桨在7V时基本有280g推力
-------------------------------------------------------------
昨天测试那个电机原来是“白薯”,试了一下直驱4寸桨(桨参数没有,是黄色那种),7V下能达到280g推力,比用5寸桨推力大,不过声音实在吓人!
可惜是串上万用表后,动力就上不去了,只好从小油门逐渐往上试,得到这样的数据:
电流1A=推力32g
电流2A=推力52g
电流3A=推力72g
电流4A=推力88g

差不多每1A电流能获得20g推力,照这样看,到达280g推力的时候,电流岂不是有14A?7V下就有14A,太恐怖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galemx@126.com 谢谢热心的各位,我已经收到了2种SU27板身图纸了,再来一些,让我学习学习!

除了我给你的还有另外一种?发给我

网友:
2030电机带4025能搞两百多克推力的,电流也就10~11A,不过腰推的损失太大。

楼主:
由于白薯电机太热不宜使用,因此决定使用A2208电机,为此,必须制作一个电机固定架——用木头刻了一个,AB胶粘成,重量4g

楼主:
电机架装在这个位置,电机还在傻猫手上,555。。。

楼主:
打算把架子喷成蓝色,可惜手头只有红色、黄色、黑色、银色的油漆。

网友:
SU-27图纸免费奉送

我的信箱 cm.pang@hld.com
謝謝

楼主:
傻猫的新电机送到了!真快,看来以后要在傻猫这里出血了。。。

用矿泉水瓶子做了个电机架,然后粘在秤盘上进行推力测试,用2S电池,最大推力也是280g,在猫那里买了两种桨,一种橙色一种灰色,效果一样。
白薯电机也是280g左右,不同的是,这个电机能够持续在280g上数秒钟,而且发热量不大,就用它了!

然后串联上万用表测量
1A=40g
2A=73g
3A=100g
4A=123g 用灰色桨时,4A=130g
由于我万用表的内阻问题,最大就到4A多了,再也上不去了。由此推算,1A=25g左右,那么280g推力的时候,电流应该是11A左右。用1000mAh 10C的电池基本够。

网友:
楼主的作品什么时候去欣赏一下!
我也是福州的!

网友:
速度起来后可能螺矩大的有优势,你不妨试试,反正换桨方便。

电流这么推算很不准的,电流越大,你的表的影响越大。

实际上,两串下面是不应该有11A电流的。

楼主:
如果没有就更好了,今天借个钳流表回来测,我的万用表串进电路,电流只能到4A多,怎么也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信箱cf-gzl@163.com,有需要的朋友说一声,立马就发给你。

我要兄台的图纸,邮箱liuhaojun@126.comlhj387@sohu.com

网友:
我也有啊!tt2332@126.com啊!谢谢!

网友:
我也要啊 !tt2332@126.com哦!发来啊!谢谢!!

网友:
SU-27图纸免费奉送

我也要,pan931025@163.com

楼主:
看贴吧!看贴吧!

网友:
我也要啊!dlyglxs@163.com谢谢!

网友(2006-08-14):
我要图纸

我也要SU27的图纸,谢谢哈

楼主:
图纸帖子里都有,向上翻翻

网友:
给我也发一个吧,我的信箱是:81822282@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试飞了吗?急切得关心

楼主:
都飞了N架了,你搜一下坛子里面,用关键字MINI SU27

网友(2007-02-03):
也给我一份SU-27D的图纸  yi3610@sina.com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引用 网友E:
给我信箱地址,马上发给你,是PDF格式的,不过没有问题,用A4纸打出来一拼接就完事,一共七张。绝对好用方便!

bailishan@sina.com

4393606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速度太快!   ?????

据我所知,腰推的机快 ...

那可未必.我的SU27速度就很快,KT板的.几乎没什么阻力.

网友(2007-03-17):
回复 网友F:

我要a2212的电机轴

网友(2007-08-01):
A4拼的图纸俺也想要一份,哪位大侠给发一份?提前谢了……
zhaoyanxin001@163.com

网友:
提个问题,别笑俺菜鸟,看起来机翼都是平的,为什么?

楼主:
为了制作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老大发我一张呗  wuwei64062600@sohu.com

网友(2008-01-08):
请给我一份图纸:cjfen@163.com谢谢!

网友(2008-10-15):
想问下各位老鸟~~做70CM的翼展--用KV1400电机8寸桨~能飞吗?

网友(2008-11-16):
我按照至顶帖的图纸做了半像真的SU-27,用的是5MMKT板,120X120 的,老板老了我15大洋.  - -!感觉买贵了.这板是不是重点啊.切开里面是2层压在一起的,两面贴了膜.我尺寸稍微改了点,翼展为47.5CM.机长为65CM.裁料的时候裁短了.腰推我改成了后推.我自己买了丙稀涂料.自己上了颜色.我现在空机称了一下。有124g,我看前辈门都是80g左右.是我板重还是颜料重啊,涂前没有称重.请前辈门推荐下,动力参数.浆的问题我还是不懂,
潜水数天,第一次顶帖,大家帮帮忙啊,我第一次做飞机.

网友(2009-03-29):
能否也发我一份图纸..前面的第一页图纸我下了..不会分成A4...谢谢了tkgg1628@126.com

网友H(2016-05-26):
求图纸
4055039@qq.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