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关于帆船帆的问题

楼主(2006-07-12):
请问,帆船的前帆和后帆(不知道专业的叫法怎么叫,暂且叫前后吧。。。)张开的角度,是应该相同的呢?还是应该某个帆略大一些,另外,帆全放开的状态下,角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好?

先谢谢大家

第一次装帆船,虽然马马虎虎下过两次水了,但感觉问题还是很多,还请大家多帮忙了

另外,请问有没有介绍帆船制作或者安装过程中该注意的问题的文章?

网友:
老贾是搞帆船的,你可以多问问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帆船的前帆和后帆(不知道专业的叫法怎么叫,暂且叫前后吧。。。)张开的角度,是应该相同的呢?还是应该某个帆略大一些,另外,帆全放开的状态下,角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好?

先谢谢大家

第一次装 ...

一般叫前帆和主帆。
和中线的夹角一般前帆比主帆稍微大点。
帆全放开的状态下,一般前帆是小于等于90度,主帆小于8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