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又弯曲了。。。

楼主(2006-07-12):
SJM400的大桨夹臂过长,太容易吃力,容易弯曲,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弯曲了,今天摔机的结果。。。

建议此处修改一下,把桨夹臂长度尽量缩短,亚托的大桨夹臂是短短的A字形,就比较不容易受力弯曲。。。

网友:
我的也弯了,铁钳大刑侍侯~~~把它弄回来~不过容易弯的确比较麻烦

网友:
sjm400主桨夹

网友A:
摔机桨夹臂弯了,更換只要30元,矯正只需一把拑子外加1分钟搞定(搞不定你找我),再摔N次也能搞定.或是改用B款不会弯.
如果决定维持原配,將进行加厚加寬,或改以B款标配.正在調研.(我们想与外覌,质感同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机桨夹臂弯了,更換只要30元,矯正只需一把拑子外加1分钟搞定(搞不定你找我),再摔N次也能搞定.或是改用B款不会弯.
如果决定维持原配,將进行加厚加寬,或改以B款标配.正在調研.(我们想与外覌,质感同步进行)

大桨夹臂的弯曲度对Pitch的影响很大,手工用钳子就可以恢复到一点误差都没有吗?

我觉得B款的改进不错,这样的设计比原先的要好很多。。。

网友:
我绝对也是B款更好些。

网友:
但是B款在外观上累赘的多了,既然都用上数控机了,干嘛不干脆做到底呢?

网友:
B款样子太复杂...............

网友:
简洁为上.本来这是SJM400的特点.

网友:
覚得B款复杂吗??

网友:
我觉得B型不复杂!

我觉得B型不复杂,不过到觉得还不够结实,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呀.一定要结实,才安全.

网友:
我觉得B款不错,应该足够结实了!

网友:
我也觉的B款不错!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B款!!晕,昨天摔机了损失了一根尾管和主齿轮,主旋翼除了螺丝松了其它没问题,用拆卸工具拆下横轴检查也没弯,我使用后体会B款很结实、拆换也很方便,支持S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