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了求助

楼主(2006-07-13):
求助,陀螺仪感度

快翻遍所有帖子了,就是没有找到

求助,陀螺仪在JR设备上一般是接在接收机的哪个插口的,特别是感度是接5收脚GEAR通道还是辅助AUX2上面????发射机里面怎么调整感度,请大虾指点啊

网友:
陀螺仪在JR设备上一般是接在接收机的第四个插口的,感度是接辅助AUX2
发射机里怎么调感度请翻翻旧帖

网友:
感度我的是接在GEAR通道的,发射机里就调GEAR的+-值就可以调整感度了,其中+是锁尾时的感度,-是非锁尾状态时的感度

网友:
JR的接收机上的第5通道是“起落架”,陀螺仪的感度线应接在第7通道上。

进入第7通道可以对陀螺仪采用不同的感度设定方式的。

楼主:
感谢!!!!!!!!!

感谢各位大虾啊给予新手莫大的帮助啊
我已经把感度插收脚了,因为刚刚有中校ouzhenzhong 说的那个调节,但我把+调到150了,怎么推油还是摆尾喃???
这样接怎么锁头啊,赐教菜了啊,再次谢谢

网友:
JR的是插在7通道上面的,设备里面是AUX2通道,调节这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看什么设备了
9X 3810等有AUX 2
有的接收机连AUX 2都没有
就直接插在第5通道
通过行程来调整感度值

网友:
你的感度太高了,75%左右试验一下吧!

楼主:
我的接收机有AUX2但不知道在JR发射设备中对应的调节选项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啊给予新手莫大的帮助啊
我已经把感度插收脚了,因为刚刚有中校ouzhenzhong 说的那个调节,但我把+调到150了,怎么推油还是摆尾喃???
这样接怎么锁头啊,赐教菜了啊,再次谢谢

[ ...

你的GEAR开关处于什么位置呢?陀螺仪锁定的灯有亮吗?摆尾是不停地左右摆动还是只是单方向摆动呢?如果是不停地左右摆动几次才停下来那就是感度太高了。另外最好也看看大桨的桨角是多少,太大的话,尾桨会抵消不了大桨的扭力,尾巴就会向右摆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