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质高价的新时代来临了...

楼主(2006-07-13):
低质高价的新时代来临了...

详情请见:
http://www.5imx.com/newscenter/n060711a.htm

完全就是仿401的,价格还差不多....真是不给大家支持国货的理由和信心...

网友A:
国货刚推出时低价,怕降了产品档次,更重要的是没有暴利空间。
殊不知,没有独立研发光会抄袭的国货,消费者对其夸夸其谈根本不买账。
价值是要被认可后才能体现的。不注重市场定位,等着滞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货刚推出时低价,怕降了产品档次,更重要的是没有暴利空间。
殊不知,没有独立研发光会抄袭的国货,消费者对其夸夸其谈根本不买账。
价值是要被认可后才能体现的。不注重市场定位,等着滞销吧

9494

网友:
订价的确高了!要不就先试用?
一般情况下,性能和质量是主要的,假如WK-GH2定价900我宁肯买980元的GY401!
                              GY240是680元,WK-GH1相对价大概是580元,我还是宁愿多花一百元买个放心!

网友B:
该品牌的东西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品牌的东西够呛.........

应该是该牌子的东西够呛(不是品牌哦)

网友C:
这种东西利用中国珠3角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估计不超过100块

网友:
会不会和那个NEC的GY400一样是个垃圾呢?反正我试了那个GY400,根本没法用......

楼主:
哦,GY400是哪里生产的呀?日本的NEC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利用中国珠3角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估计不超过100块

业内?调查过?还是~~~~我想你忽略了一条~~技术的价值~~~即便不是自己开发的~~即便全部抄袭~~你能搞定么?好多东西论物理价值 很低~~低的无法想象~~为什么那么贵~~~因为有技术在里边~~而且我看定那个价格比较适中~~~就是不知道性能咋样~~~没用过就不能断言性能很差~~不能盲目崇洋~~~要知道好多东西都是国产~出去贴个牌子回来卖的~~这种例子我就不举了~~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支持国货吧~~没有我们的支持国货是不会成长的~~

楼主: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前些日子新买了一架50机SCADUE-evo感觉挺爽的有配了一个OS50的蓝头,装着401的陀螺。那时候觉得多极的力量不够,所以就相信了一次国货买的是GWS的S15CLMG买了3个分别装在了主距、和倾斜盘上。用的是FUTABA的原厂电池,韩国BANTAM的全自动充电器进行的全放全充。刚飞一分钟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大约飞到两分半的时候,飞机突然断电50%的油门从5-6米的高度横着就拍到了地上,大桨没坏,但机身裂了,脚架断了,尾旋及相关控制组都没了,主轴横轴全完蛋,前面也有部分零件受损,最严重的是飞机旋转部分的精度一下子都没了。
  在时候检测的时候发现国产GWS的着三个舵机虽然标出的指标和进口的差不多但重要的指标如工作电流、发生绞舵的电压都没有标出。我们在相信国货的时候最好先打个问号,回忆一下以前买的国货中令自己满意的(价格、性能)大约占多少比例...

楼主:
咦?对了,我个人认为国产设备中E-SKY的东西做得不错,价格又公道。不知道大家用过的感觉如何?

网友:
安全第一,有能力还是买注明的牌子货,有保证。

楼主:
嗯,说得对!

网友:
国产(工具)内六角丝刀被雷虎50上的螺丝给拧花了,笑话吧!按理说工具应该是配件硬度的十倍百倍呀!

网友:
嗯,不对,部分国产的刀拧螺丝容易把螺丝拧花,而且刀也坏了,然后在宁别的螺丝时就更容易花了

网友(2006-08-26):
我不一样,我用国产内六角结果把国产飞机上的螺丝拧圆了,拆不下来,结果一组零件报废。

网友:
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应该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业内?调查过?还是~~~~我想你忽略了一条~~技术的价值~~~即便不是自己开发的~~即便全部抄袭~~你能搞定么?好多东西论物理价值 很低~~低的无法想象~~为什么那么贵~~~因为有技术在里边~~而且我看定那个价格比较 ...

技术!!!!!,DISKCOPY而以,小心里面有其他公司的LOGE.

网友:
不掌握核心技术很难出好的产品。先不说现在满天下飞的垃圾MP3,都是公版设计,一点生命力都没有。我2001年开发液晶电视,功能很简单,输入:AV,S端子,色差分离,RGB,射频等信号,输出就是一块各种各样分辨率和尺寸的液晶屏,基本上就是现在买电脑标配的液晶显示器。那时开发过最大的屏幕好象是20英寸的TFT屏。开发的核心技术就是利用几种由台湾或者日本或者美国等仅有的几个厂家推出的芯片,用MPU来控制各种信号的转换和输出。由此也接触到了国内几家推出背投和液晶电视的厂家,并了解了各家的技术实力,结果让我得出的经验是不要买国产的成品机。很简单,如果不是自己开发的核心芯片,尽管有该厂家的技术支持,自己根据技术资料开发的东西在性能上总归有缺陷。至少在该产品刚推出的一两年之内性能是不完善的,但当一两年后厂家能很好地使用该核心芯片的时候,又有性能更好的芯片早就推出了,如果还是根据老东西生产那性能上就永远差人家一个档次了,但如果也跟上芯片厂家的技术脚步,那他刚推出的产品也会又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不是自己开发,而是完全利用芯片厂家的工程DEMO图纸来生产的话,那厂家将会很快倒闭。很多高级的仪器,家电等电子设备并不是简单地把元件焊在线路板上就可以了,没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就是不停得改板升级)是不能出精品的。国产的东西往往想着先进入市场,再完善产品,结果却是市场不温不火,产品质量不上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