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昨玩跑 电船 冒烟了~改加进风道~

楼主(2006-07-13):
昨晚上。弄了两个小时的
发动机
还是没启动成功,,所以郁闷加兴起。。
拿了电船。。借着河边路灯光 在河里跑。。
新买的镍氢
电池
2000HMA 。速度好象也没增加多少。。结果跑了20分钟左右准备换电池的时候。打开仓盖 。浓烟滚滚啊
电动机到是没坏,。是不是 接受器 或者 电调的电容烧了。。~
哈哈。
所谓风冷,,其实只是加强 仓内空气流通而已,,~哈哈,,
估计晚上可以完工!

楼主:
应该不是水蒸汽吧。。明显有塑料焦味。。
就是船体ABS塑料那种味道~~

网友A:
这么漂亮的船开了几个洞洞,令人心痛啊!难保今后您不会在VOLVO漂亮的身上也戳出那么几个洞洞……
我朋友也有一条外壳相同的VOLVO(电驱),把它当国宝似的,就差没裱在墙上。

楼主:
哈哈。外面还有加装饰呢,没有装上去呢!,`!

网友A:
不错!最好给点特写,说不定必要时也会用上这招。

网友B:
能不能DIY个好看点又小阻力的啊??
能不能DIY个好看点又小阻力的啊??

网友C:
要上水冷的
要上水冷的 要上水冷的

网友D:
哈哈,跟我一样。今天去跑船,用原配的电机上到10节电,没多久,1分钟,回来打开盖一看,全是烟。估计可能是电机里冒出来的烟,电机很烫的说。

网友E:
10节不就是12V而已吧。 540可以顶得上12V的电。不要紧的。 就是不知道,电调会不会烧了。呵呵。。。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机。或者是导线太细。
要不然就是插头接触面太小把旁边的塑料或橡胶融化了。
这三种情况我是全遇到过

网友G:
必须上水冷!!!!

网友H:
我知道是怎么了,和我的船一样,毛病也一样,是电机烧了,打开一看都是烟,我用的是松下3000的电,那天我用三组3000的在跑,结果废了。是不是放电太大加上跑的时间过长造成,是电机的漆包线断了!这个船加水冷不知有没有用!

楼主(2006-08-12):
肯定的上 水冷管

网友I(2006-09-24):
怎么上水冷啊?
本人新手!!

网友J:
建议检查 电路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