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X2是50个点变频.但如何知道是哪50个频率呀

楼主(2006-07-13):
我的9X2是50个点变频.但如何知道是哪50个频率呀

72兆变频,后面标志 11-60

请赐教~~~~~~~~~`谢谢大家拉~~~~~~`````

网友:
72MHz的最多是10个点可调.
分别是:
72.130/17(MHZ/频段)
72.150/18
72.170/19
72.190/20
72.210/21
72.790/50
72.810/51
72.830/52
72.850/53
72.870/54

网友:
有些版本是50个频点的

网友:
呵呵.少弟不才.不知道到JR的技术一日千里.

楼主:
我那台9X2是从台湾本地带回来的.......... - -!!

我也只知道72的那几个通用频点,其他就不懂了......

但50个频点肯定有,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

网友A:
国内销售的版本一般是10个频点的,因为国家有规定,72M的只让用这10个频点.rmb3000你可以去找频点编号和实际频率的对照表

网友B:
使用的时候会跳频不?我也想买变频版的,但是有好多人说会自己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销售的版本一般是10个频点的,因为国家有规定,72M的只让用这10个频点.rmb3000你可以去找频点编号和实际频率的对照表

尽力吧..............不会就我一台50频点的9X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时候会跳频不?我也想买变频版的,但是有好多人说会自己跳频?

好象不是跳频,是9X2本身的发射频率与标准不符合.....比如调成72.130,,,实际上是72.121....(转帖)

网友:
楼主放心,绝对是 50频的,台湾的 72 合法频率就是 50个点(跟美国的一致)

我的变频 9X2 也是 50频的,台湾版

我现在就用的 72.490,免得和别人撞频

频率是从 72.010 开始,加 0.02 的整数倍,一直到 72.990,共 50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不是跳频,是9X2本身的发射频率与标准不符合.....比如调成72.130,,,实际上是72.121....(转帖)

两个调节旋扭的数字代表的是频道编号,不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调节旋扭的数字代表的是频道编号,不是频率

来的太迟了........我把11号机当成72.110,同频炸机

网友:
楼上,节哀。
开机多检查。

楼主:
终于搞清楚是哪50个频点了.........哈哈.........16号机和60号机都是不错的号码

网友:
还是14号频率比较好,基本没人用。

网友:
受教,长见识了

网友(2006-08-30):
我用的也是50个变频点的,是欧洲版的

网友:
今天开眼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