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动力组

楼主(2006-07-13):
用外转直驱推力大于900G电流不要太大的

网友A:
敬告:
  小孩别玩大机!没人带危险(有人带就不用上这问了).

网友B:
辉盛2409-12T,它给出的2个测试数据:
9X4.5+23.8A+10V=9900RPM 960g
8X4+10V+20A=111000RPM 805g

我自己的一个测试数据:9X5+12.3V(浙江kan 1800mah 9颗电池)=9000RMP,我在峨嵋2000滑翔机上测试的,感觉飞机要从手里象炮弹一样冲出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辉盛2409-12T,它给出的2个测试数据:
9X4.5+23.8V+10V=9900RPM 960g
8X4+10V+20A=111000RPM 805g

我自己的一个测试数据:9X5+12.3V(浙江kan 1800mah 9颗电池)=9000RMP,我在峨嵋2000滑翔机上测试的, ...

冲了没?

网友:
没有敢让它冲出去,否则我的电视机要撞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敬告:
  小孩别玩大机!没人带危险(有人带就不用上这问了).

这没问题,以后还要上大的呢!

网友C:
由于我有 1.2米长的碳棒, 所以, 打算尝试制作翼展 2.4米的KT练习机.
只打算用 280 直驱, 估计全机重800克以内.

现在的 1.2米翼展的练习机用180直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于我有 1.2米长的碳棒, 所以, 打算尝试制作翼展 2.4米的KT练习机.
只打算用 280 直驱, 估计全机重800克以内.

现在的 1.2米翼展的练习机用180直驱.

可以看看飞行录像么,180直驱能飞1.2米练习机,我很像 学学看,有图纸么?

楼主:
180电机规格和轨道车差不多哦

网友:
1991729zen ,这个也可以考虑

A2212 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我有 1.2米长的碳棒, 所以, 打算尝试制作翼展 2.4米的KT练习机.
只打算用 280 直驱, 估计全机重800克以内.

现在的 1.2米翼展的练习机用180直驱.

强度不是问题,关键是,弱动力下气动效率相当重要了,尤其是大翼展的滑翔机,我觉得你做机翼的功力还有不小差距。

反正对于这种大展弦比的滑翔机,我目前还没信心用KT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飞行录像么,180直驱能飞1.2米练习机,我很像 学学看,有图纸么?

180直驱小鸭布局的飞机,1.2米倒没什么大问题的,轻飘飘,纸一样。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高速大伙你要用在什么飞机上,飞机的重量尺寸如何,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出谋划策。拉力并不是一切。

楼主:
准备先飞好KT或泡沫就上。小F3A(轻木)翼展1米左右。动力组不换了。

网友:
搞不好,可能你选的动力对你的KT或者3A都不是最合适的。

一米翼展的F3A,对动力的要求比一般KT3D高很多。

楼主:
F3A很小,也很轻。那我如何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