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仓身P51忍痛停飞,上几张遗照,并且有几个问题想问.

楼主(2006-07-13):
世界杯这个月在看球空隙做了这架小P51,这两天试飞,由于没有飞友只能在家里照几张
主要材料:KT板,少量轻木,碳杆。
翼展:850,重量:400~500,翼形:平凸。

试飞报告:
昨天第一次试飞,严重左旋,发现电机架问题,郁闷没上天就收工了。
修改完毕后今天重新试飞,用自己绕的无刷,7.4V锂电,起飞不稳,但勉强可以飞起来,到中高空相当不错,但是低数性能不行,很容易失速,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换装山鹰2314,3s锂电后起飞有所改善,但是低速性能依然不佳,非常容易左右螺旋,最终一次飞过头顶直接上房顶(我爬树爬得满身是伤才捡回爱机,郁闷)。

由于我飞一次要跑2站路,武汉的夏天又夺命,飞一次一定要讲究效率,所以决定暂时和我的上架Su26一起停飞,看那位高手能帮小弟解答这个问题,先谢了。

10天之后.........
P51重回蓝天,用了8050桨,效果很好。
低速性能改善不少,低空通场也可以,基本解决倾侧地问题。
谢谢各位地帮助了!
当然最近狂练模拟器,可能飞行技术也有所提高
可惜没有带照相机..........

网友A:
山鹰给出的山鹰2314,3s锂电的测试数据是怎样的? 螺旋桨、电压、电流、拉力是什么?

你的3s电池是多少mah? 螺旋桨是什么?

网友B:
换翼型,改双凸试试看

翼荷应该没问题

旁边那架未完工的是Su26吗?做的漂亮

网友A:
重量:400~500是空机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鹰给出的山鹰2314,3s锂电的测试数据是怎样的? 螺旋桨、电压、电流、拉力是什么?

你的3s电池是多少mah? 螺旋桨是什么?

2314的kv1100,用3s,1047,1KG拉力,电池我用的ELE1100ma 1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400~500是空机重量?

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翼型,改双凸试试看

翼荷应该没问题

旁边那架未完工的是Su26吗?做的漂亮

有可能时翼形问题,平凸稳定是不好。
那架su-26还没完工就夭折了,问题太多,我有个帖子里面有它的照片,呵呵

网友A:
你的动力搭配严重错误!
1:你飞机机翼形状决定要很快的速度才飞的好,就是要螺旋桨很高的转速,1047的大桨,怎么能有高速度?
2:飞机空中重量500克,你用产生1000克的马达,哪个“天才”给你推荐的这个马达?
3:2314的kv1100,用3s,1047,1KG拉力用在起飞重量超过1公斤的飞机才合适,另外这个马达需要很大的电流,没有把你电池烧毁,算你走运!

--------------------------------------
2314的kv1100,用3s,1047,1KG拉力,电池我用的ELE1100ma 10C,400~500g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动力搭配严重错误!
1:你飞机机翼形状决定要很快的速度才飞的好,就是要螺旋桨很高的转速,1047的大桨,怎么能有高速度?
2:飞机空中重量500克,你用产生1000克的马达,哪个“天才”给你推荐的这个马达? ...

多谢教诲,这个马达大降价买的没米呀,可是这个动力搭配是这个马达地标配呀,山鹰地说明上就是这样写的,用3s,1047,难道被忽悠了
那像这种翼形地飞机怎么降呀,低速稍微一拉就失速螺旋。

网友:
你的飞机最好配5寸-7寸之间的桨。
针对你的1100mah 10C的电池,比较难选动力搭配,常用的kv 1720,1500的电流都超过12A,你的电池要完蛋!

网友:
kv 1720+7X3+11.1V =14000转+超过12A电流,如果换6X4,电流更大
kv 1500+7X3+11.1V=11500转,电流可能接近11A,锂电池很危险; 如果换6X4,电流更大

上述2个马达产生的拉力和功率,完全满足你飞机的要求,就是工作电流超过你的电池能力!

网友:
新西达的A2208 kv 2600的马达可以同时满足你电池和飞机的要求,特别是7X3的配置,电流才9A,2节锂电池,你的1100mah 10C正好满足。

网友: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A2208外转子电机优惠价:55元/只

网友:
其实用A2208KV15003S带8040也可以的了,3S下正好在电池的放电能力范围内。

你这个机子不缺拉力,但是严重缺速度,1047桨是典型的慢速桨,对你这个机子有拉力有反扭就是没速度,要命!

这个尺寸的飞机用10寸桨不是不可以,前提是有速度,抛开电机来说,如果你用的是1080快速桨的结果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飞F4U像真机,尺寸重量都和你差不多,而且是有刷动力,但用的是10×7桨,飞得很稳当!

网友A:
猫,三串锂电充满后的工作电压是11V还是 10V?

A2008 KV1500
GWS9050HD桨:8V 10.7A,7250转,推力490克。7V 9.1A,6700转,推力425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GWS8060RS桨:8V 10.5A,7120转,7V 8.8A,6530转。
GWS8040HD桨:11V 11.2A,11000转,推力610克,10V 9.8A,10300转,533克。

网友C:
幸好你的飞机没能飞起来,不然电池就完蛋了,1kg拉力,你用1800的电池来还差不多。

对了,刚才我说的这个配置的8040桨跑在一万多转,而你的1047却跑在一半的转速。

楼主:
谢谢wzh了。确实那个2314最大电流要18A,疏忽呀!
就是说要换高kv值的电机,配小桨了。不过7035这么小的桨流过,作用在机翼上的气流是不是不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三串锂电充满后的工作电压是11V还是 10V?

A2008 KV1500
GWS9050HD桨:8V 10.7A,7250转,推力490克。7V 9.1A,6700转,推力425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GWS8060RS桨:8V 10.5A,712 ...

实际上咱们的电池一般工作在10V左右的状态下,电池内部有压降的。

有的测试数据可以用大容量电池来实现,如果是5C以下的放电,当然压降很低,但是实际使用中不可能,因为受重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好你的飞机没能飞起来,不然电池就完蛋了,1kg拉力,你用1800的电池来还差不多。

对了,刚才我说的这个配置的8040桨跑在一万多转,而你的1047却跑在一半的转速。

应该说飞起来了幸好但是没有烧,真是幸运亚。
对了,猫,1047的反扭大,但是1080的螺距不是更大吗,岂不是反作用力更大。我是菜鸟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