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烧须,高手问问题~高手ONLY~

楼主(2006-07-13):
请问陀螺仪有什么作用??

网友:
陀螺仪: 陀螺仪用来辅助我们稳定机体,目前多用来辅助yawing(机头左右方向动作),如果装上三轴或三颗陀螺当然就很稳,但这样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大约在30年前,由于陀螺仪在模型直升机上的使用,使遥控模型直升机的性能提高了很多,同时大幅度降低了操纵难易性。1993年,压电振动陀螺的问世,不仅使陀螺仪更小型化,而且性能更为提高,随着加工技术、电子技术等相关核心技术的提高,模型陀螺仪的性能在大幅减轻重量的前提下飞跃性的提高。现在,由于航向闭锁型陀螺的出现,使陀螺的概念又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航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遥控模型直升机的迅速发展,对陀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已经逐渐成为模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之一了。同样,随着陀螺技术的进步和不断更新,也更有力地推动着模型技术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陀螺仪的使用又有了新的发展,陀螺已经不只是单单用在模型遥控直升机上,而且在一般固定翼模型飞机、滑翔机,甚至在舰船模型上也都相继使用了陀螺,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