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的旋翼头顶端能不能也弄个刹车盘样的东西啊?

楼主(2006-07-13):
光筒子伸着不好看啊

网友A:
有这个計划.进行中

网友B:
刹车盘到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副翼的那个铜球上压个工程塑料。这样副翼的升力就不是由原来的2个球头扣分担。而是由工程塑料的堵头分担。画了一个草图。不知道看不看的懂。

网友A:
堵头的用意没看董.

网友B:
因为还没有sjm400。完全是从图片上看到sjm400的结构。

网友A:
因为没有剪形臂,所以这个球形关节需要上下运动,由中间还有两根副翼連杆进行操控,图上的两根是可調节比例的混控連杆.感谢您的关心和参与.

网友C:
我觉得刹车盘并无多大必要,相反的铜球和筒子内侧的顺滑需要注意,我发现目前铜球摩擦的阻力不小,最好能有办法再顺畅一点。。。

网友A:
喷砂处理会有点澀,可在筒内及十字盘定位槽里抹点黄油.在所有金属与金属磨擦处都加润滑油脂是必要的.

网友A:
润滑油可在物体表面形成油膜,如同滑水运动般高承載而低磨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