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两个4VF的连接线,献丑了

楼主(2006-07-13):
第一个: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自己看吧
第二个:
那根软线是4芯的,现在只用到两根.白色是地,兰色是信号.长度差不多170
第二个送给模友eicqly0000.
前几天他免费送了我一个狗(可惜没用上)
后来我索性自己做了一个,挺好用的,就再做一个送他了

网友A:
我买了2套模拟器都没用上 希望你的哪个我可以用 就不用花这么多钱了 .对了 怎么连柴盒都用上了 ~我们这里都买不到了

楼主:
并口插头没有后盖,小电路板就放火柴盒里了.
我用的电阻都是10欧的,三极管是2n2222
两个都有1%的抖舵.第二个稍微抖的慢点,偶尔一阵子还不抖.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