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切割kt型板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06-07-13):
从进入论坛到现在,已经做了两架kt飞机了,都是有翼型的练习机。第一架就是老猫的鲨鱼。这个飞机真实好做易飞,在此赞一下猫兄!下面进入主题:
   1。切割工具:我推荐手术刀(我搞医的)。在医疗器材商店可以买到刀片。一包10支,3.5元。一支才3毛5!!好使,一刀下去,绝不毛边!刀柄可以买塑料一次性的,很便宜。我买的是不锈钢的,13块一支。
      刀片的选择:手术刀片由不同类型。有的是大圆弧刀口,有的是小圆弧刀口,有的是小而尖的刀口。大家不妨备上两种:大圆弧和小尖刀。大圆弧用来切割弧度变化较小和直线的场合,小尖刀用来切割弧度变化大的地方,比如圆滑的拐角。试试看。
   2。图纸:我看见坛子里的朋友,基本都是讲图纸打印下来,贴在kt上,然后沿着线切割。我个人认为,这样切割,不好掌握线条的流利程度,切出来的边缘不漂亮。
      而且,最重要的是:图纸一次就报废了!!!采用A4纸张打印然后拼接出图的朋友,损失可能比较小,但是,出全图的朋友,损失可就不小啦!!我开始做飞机,打印的鲨鱼全图,花了15块!!
      怎样节省呢?我是这样做的:将图纸边角用双面胶固定在kt板上,当然,图纸要抚平,跟kt板贴好。然后,取大头针一支,沿着线条扎孔,曲线变化大的地方,扎孔间距小点;直线就只要扎两端;曲线弧度小的地方,扎孔就间隔大点。完事后,取下图纸,用手术刀沿kt上的小孔切割。出来的效果非常好!边缘非常干净,除了曲线变化大的地方起点毛,其他地方绝不起毛!当然,切割出来边缘的圆润程度,取决于你的手感!多来几次就有感觉了。
    罗罗嗦嗦说了半天,希望对正为此苦恼的朋友有点帮助,也希望起到抛砖的作用,让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小经验,小窍门。
    做飞机至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感谢:aimo,傻乎乎的猫,启迪和老B[/u]。
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A:
我往往直接在板上画的,除了个别复杂形状。

楼主:
老猫,多少人能像你这样直接画啊。你猛:)

网友:
我想读工科出来的最起码的一点简单作图能力还是有的吧。

退一步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中学平面几何作图不过关?

图上有尺寸就可以了,形状简单的东西确实可以直接在板上放样啊。

网友:
我就是用扎空的方法做飞机,图纸都是手工画的。。

网友:
我常用的方法:将图画在硬纸板,用剪刀剪下来固定到KT板上,再用电热切割,可以一次做几个,还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我觉得用复写纸比较好 KT上面放复写纸 再上面放图纸 用大头钉扎上固定 然后用铅笔按图纸描一遍就OK啦

网友:
关于图纸成本问题。对于1:1大图,建议出透明图。然后以这个透明图为母图去晒图,加长零号的图纸一张才6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往往直接在板上画的,除了个别复杂形状。

我和傻猫一样,是直接在 KT 板上画的;工具是一把 80cm 长的丁字尺、一把 30cm 长的钢尺、圆珠笔一支。

网友:
全图我用投影机直接投到KT上,再用笔画出,个人0成本。单位花电费。哈哈

网友:
我也是直接画的, 曲线就想办法找东西代替.

网友:
我也是用画的,楼上投影仪的方法不错,下次试试看。

网友:
我都不是用刀切,我是用小手锯改装的电热丝锯来割kt板的,用普通的稍硬点儿的纸就可以做模版,割的速度很快,而且模版可以重复使用,一次还可以割2块kt板,向大家强烈推荐这种方法,我用的很爽!

网友:
大头针?不错不错,我怎么就那么笨呢。。

楼主:
哇!一下子引来这么多好经验!!大家可以按自己洗好选择了!
大家再接再厉,别的经验也可以拿来分享呀!

网友A:
投影机这个武器最牛了

不过千万对正了,不然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这个武器最牛了

不过千万对正了,不然一头大一头小……

大小好控制吗?灯泡好贵...

网友:
我做飞机都是在小图纸上量好尺寸,算好比例,在KT板上画的,虽然比较省,但确实有点累

网友:
原来楼主和我是同行啊,所谓靠山吃山,凡是医院能搞到的东西,绝不花钱去买,哈哈哈哈

网友:
图纸我门这小地方没有能印A0大小的
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