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选机~

楼主(2006-07-13):
在ZOOM400,SJM400,450XL之间选择~能有哪位高手能指点迷津?

还有的是,ZOOM能改成CCPM控制的吗?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有米上450。无米上黑鹰。ZOOM配件不便宜。SJM配件和机体似乎不太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有米上450。无米上黑鹰。ZOOM配件不便宜。SJM配件和机体似乎不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