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船问题!

楼主(2006-07-14):
上次给我侄子买了个电船,(其实是自己想玩)

船长80CM,外形不错.广告上说是390电机, 电池是镍镉的,7.2V,1800MAH,
头一次充电充了5-6小时,下水才跑了十几分钟,电机和电池烫得吓人.

想问各位大侠,1\ 电池发烫正常吗?(是很烫很烫)
             2\如何在不改变电压的情况下,增加电池容量来达到延长工作时间?具体步骤?
             3\电机超烫是不是有负荷太大?如何改善?除了改装水冷之外,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比如电路?

网友:
我也想做大侠,趁夜黑风高悄悄告诉你:
记得此厂家的使用说明书上有提醒最好不要超过十五分钟。
电池容量可以提高。
电路比较完善,不必改。

网友:
你如果是推油不停10多分钟又没有水冷的情况下,很烫是正常的,,

网友:
你实在要改的话,可考虑电机冷却,散热片,水冷,CPU风扇。。。

网友:
和我的电船一样。呵呵。。

网友:
客观的说,757出品的船使用的380电机素质不错,带负载能力很强,我拆过好几个,48圈绕组,磁强较大。我买过太多的380电机了,其中一款港产35T更快更大力,但电流差不多大一倍;另一款约翰逊54T相差无几但转子极热,十分钟下来连塑料万向节都熔脱了;同样电压下,某些普通的540电机还不如他(估计这个提法又会挨骂了)。

   可是,757的船不管大船小船大多用这款电机(当然也有550等电机的),照理推这80厘米的A5,船大壳重,推力明显不够,应该配更大推力的电机才是。

   要明显提高速度,可换电机。就玩具船(公主号、蓝鲸、A5、林保坚尼),我个人改过几种方式,仅提供大家予以参考,不妥之处还请指正:

1、保持原状,电压改为8.4伏,低内阻电池组(4500方电等)。稍快。

2、28绕组的480电机(我称380加长版,航模店有,车用15元一个)。发热极大需加水冷。比上面稍快。

3、如果你有同样的四只380电机,可两并两串。电池8节,免水冷。速度明显提高。适合小船改造。

4、双540电机,绕组在28~35左右,电池12节。虽速度有所提高,但个人对其速度提升幅度不满意。

5、双550电机,绕组25~28左右,电池12~14节。速度更快。电机易得,易配对,如船体较大,很适合改造。

6、双560(我称之加长版550)。比双550更快更猛。朋友正在试验,本人在此一提。  (双750不推荐,原因是电池投入太大,重量吓人,本人的林保坚尼刚改双775,也就玩5分钟光景)

7、单750、755、775电机,效果更好。(不日前测友人的750电机的玩具船最慢一次速度为46公里)。需要舵机,超过玩具船开关电路控制的双机范畴了,而入水角,浆的选择难度更大。

前6条改法是用同样的玩具浆的。玩船也要考虑浆的消耗量,船越快,浆越易坏。

毕竟初来乍到,班门弄斧,请勿笑话。

网友:
顶!!!!!!!!

我想顶楼上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