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大大请进

楼主(2006-07-14):
看看我随便画的大桨夹如何?结构上比你的应该是简洁多了,唯一不好的就是互换性没你的好。你看如何呢?

网友A:
很强的能力,令人欽佩的精神.

这是sjm第一款电直sparrow上用的桨夹,你認为我们为什麼不用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sparrow的旋翼头。很简介可靠的设计。我的sparrow摔了N次也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的能力,令人欽佩的精神.

这是sjm第一款电直sparrow上用的桨夹,你認为我们为什麼不用了.

不用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是加工成本上的问题,以你的图片来看加工一个的工序就好多步了,但是成本增加了样子也好看了啊,应该有大部分的模友喜欢这个桨夹吧?

网友:
包括現在的B款都是用进口多轴車銑複合cnc一次装夹加工完成的.这两款成本差不多,B款臂更长需要更粗一点.两件式加开槽有助于更換轴承及长保密合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