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等CCPM的机机,怎么变距?

楼主(2006-07-14):
它不像普通斜盘控制方式,从用一根铁杆从主轴内孔控制变距,但CCPM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就是三个成120度分布的舵机同时上升时桨距增大,同时下降时桨距减小,前面的舵机不动,左右两舵机一上一下时,左右侧倾,左右两个舵机同时上升或下降,前面的舵机和他们反向下降或上升时,前后俯仰,不知说得明白不,我却一直不明白普通机械变距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不像普通斜盘控制方式,从用一根铁杆从主轴内孔控制变距,但CCPM是怎么控制的?

我也比较迷惑,因为没有看到实物机。

网友A:
一样的原理啊,只是十字盘由三个舵机同时推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原理啊,只是十字盘由三个舵机同时推动而已。

那主轴下面的那个舵机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哪个舵机啊??加q吧聊吧。

网友:
CCPM混控的鸡鸡,下面不可能有陀机的,传统的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