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充电器到了,呵呵(看图说话)

楼主(2006-07-14):
(无正文)

楼主:
上面显示的电压,是用103冲好的电压,和用万用表量的一样,103还是不错的。
充电器还没来得及试用。   周日再好好玩他,呵呵。

楼主:
一个最不爽的地方,DN的充电器,平衡充接口是反的,要用反向线来接上才可以用。

网友:
这里有介绍: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60710a.htm
因为DN Power G2是美标插头,在美国平衡头的顺序和亚洲地区的产品是反向的,所以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
白疵!以为这里是美国?!

网友:
所以才配了线,难道没看出来?!

国际上好点的充电器都配了这种转接线,适应不同地区的使用需求。

网友A:
冲进电池的毫安时最好也知道 这个是最好的了 飞了10分钟知道飞了好多电量出去 这个也是我目前没买这个充电器的原因 如果有了 我想一定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进电池的毫安时最好也知道 这个是最好的了 飞了10分钟知道飞了好多电量出去 这个也是我目前没买这个充电器的原因 如果有了 我想一定很爽

严重同意!严重同意!严重同意!

网友:
楼主的电池哪里买的,可否赐教

楼主:
电池?  就是“加 我”的电池啊,感觉还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请教一个充电问题

锂电平衡充一般都有几个输出口,如2S,3S,4S,能否两个接口同时充电,例如2S+4S,一次充6节(因为我的电直用的是6S+6S,狠心买了一个902,却没有平衡充功能),请各位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