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 缸顶 漏气~!

楼主(2006-07-14):
发动机
启动以后。。从火头垫圈周围 会漏出 雾化油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垫圈不平?还是?

楼主:
能不能用 高温尼龙垫圈 或者 耐高温橡胶O型圈代替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换一个火头垫圈试试。

网友C:
原来的已经硬化变形了,用软铝片做一个垫圈替换就行。

网友D:
用高号水沙纸沾水研磨一下垫也可以 我试过 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