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发动机 缸顶 漏气~!

楼主(2006-07-14):
发动机
启动以后。。从火头垫圈周围 会漏出 雾化油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垫圈不平?还是?
能不能用 高温尼龙垫圈 或者 耐高温橡胶O型圈代替呢~

网友A:
用原配垫片!放向反一下,旋紧一下,应该不漏!

楼主:
下午叫厂里 工人 车床做了两个。淬火。。晚上回去试用~!

网友B:
乖乖!还淬火了!!不怕一压就碎了?
好象用软一些的料做会比较好,象紫铜什么的.

楼主:
就是用紫铜做的,实在太小了,车床做起来比较麻烦,呵呵,不过还是给做出来了.,
然后稍微淬火,就变软了,
晚上试用了,密封性很好,
因为我们也是用紫铜垫圈 做 充器工具的密封圈的,!

网友C:
不行的话用牙膏的铝皮来做垫片,很有效,呵呵,就是材料难找点

网友D:
哦。呵呵我的车也遇到过。
加一点硅橡胶!特管用!

网友(2006-12-29):
我是用自喷漆,把件遮盖好后喷适量干后就好~~~~~~~~~```````
最好喷在原有的垫圈上,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