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佳Su31飞快了机翼狂抖

楼主(2006-07-14):
怎么回事儿?

有什么补救办法?

===========================
记得过去有人提到过航佳Su31的这个问题,航佳说这个问题在新版中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是副翼颤抖的。。。。

网友B:
你就不能飞慢点吗,又没有人抢你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副翼颤抖的。。。。

副翼带动了主翼?好像是发生了共振(翼尖振幅应该超过了+-1厘米),抖得非常厉害。多糊点儿胶带行不行?

网友:
那飞机就那样了
关键是主翼有翼型副翼平板一个所以速度快了会发生抖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翼没有松动或者强度变低,那么就是副翼连接钢丝强度不够或者松动

主翼粘死了,没有松动。

钢丝强度够不够不好说。

好像过去有人说过这个毛病和副翼主翼之间缝隙有关系。

网友:
付翼用双舵机并且用透明胶加强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尾翼也要加强!!!

楼主:
看来基本只能当慢速鸡鸡飞了。

不过这鸡鸡的慢速性能也不好。做升降机动作时,摇得利害。

网友:
您好!

方便的话请告诉我您的电话。我想具体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D:
可以试试在翼尖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飞慢点吗,又没有人抢你飞机!

靠,人家飞快飞慢是人家的自由,再说su31是个特级飞机,慢吞吞的飞,估计只有你才会这么飞了

网友:
前些日子跟高手讨论的时候,提到过关于高速翼尖抖动的问题。

原内容如下:
。。。。。
对不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在翼尖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 ...

保重啊,坐里面这么抖不难受啊?别把老身子骨晃散了

网友:
航佳的另一款"挑战者"有这现象吗?
正在考虑中

网友(2009-01-13):
原因就是机翼的共振点与高速时外界激励相同,发生共振!

解决办法:改变机翼刚度!

网友:
简单,用更大的舵角(并用最外面的孔),加长力矩。

同时使用精度更好的舵机。
这个是由于间隙引起的共振,你检查下目前副翼精度就会发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