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旗钻铣XZ16

楼主(2006-07-14):
我想知道,
1) 为什么钻铣改CNC的时候,都倾向于Z轴有齿条和燕尾槽的呢? 象上面图上这种Z轴是个光杠的旁边有丝杠的 改数铣会有什么问题呢?
(是自锁会有问题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2) 关于价格 这个床是人民币3700,6变速齿轮头的 ,这个价位上其他立铣 齿轮头的应该没有吧?
3) 看图片,主轴应该是可以左右一定角度调整的,是不是就是老云说的可以吧齿轮头横过来用的呢? 调整角度能达到-90至+90吗?
4) 好像十字台尺寸比较小啊,那位老大告诉我十字台的尺寸是多少啊!
5) 广州哪里有卖啊,电话多少,嘻嘻!

网友:
十字台应该不小了,是脑袋太大......整一变速箱哦.......冒似圆柱铣的电机铣夹部分和圆住夹持的时候接触面比较大,摩擦系数大,用一般点的步进怕是整不动它

楼主:
今天在网上还找到了这个 欧普兄弟的DM16

http://www.toptechmachine.net/cp22.htm
据说和楼上红旗的是一样一样一样地,不过打电话问欧普,她们说现在这个DM16不怎么做了,都做BoyFriend116和20去了

网友A:
  型号 DM16
  货号  5001600
  最大钻孔直径 ф16mm
  最大铣削能力(平铣) ф63mm
  最大铣削能力(立铣)  ф20mm
  工作台尺寸 585×160mm
  工作台纵向行程 350mm
  工作台横向行程  140mm
  主轴锥度  MT2
  主轴行程  40mm
  主轴转速 100-1660
  主轴至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 300mm
  主轴箱左右旋角 ±90°
  电机功率和转速 0.37Kw
  重量(净重/毛重) 125/155Kg
  包装箱尺寸 855×590×860mm

网友:
我们买的红旗铣,规格,参数同上述相似!主轴箱左右旋角 ±90,可铣可攻,上吧,没错,我们是广州珠江机床公司购买,电话02084212089,祝上床愉快!!

网友:
问题

1) 为什么钻铣改CNC的时候,都倾向于Z轴有齿条和燕尾槽的呢? 象上面图上这种Z轴是个光杠的旁边有丝杠的 改数铣会有什么问题呢?
(是自锁会有问题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我想"是自锁问题".

网友:
改数控的话,假如将机头的上下运动作为z轴的进给运动的话。那就主要是导向的问题了,燕尾槽的为单自由度,只可以直线运动;圆立柱的是俩自由度,除了上下的运动还有绕立柱的转动,假如你的z轴是既上下运动又转动的话,你怎么改数控加工东西,一铣东西还不摇头,如锁紧的话,你的z轴紧给不就没有了,是把。不过到是可以想办法直接控制主轴的进给,但通常铣削时主轴是要锁紧的!
这种圆立柱的万能优点也好突出。就是老云兄说的那样,机头可以绕立柱转动又可以自身转动,改卧式用法方便,效果好!

网友:
可能大家对这个铣有点误解 其实这个铣在立柱的左边有一个定位方条,起一个燕尾槽的固定作用,立柱虽然是圆的但是铣头被这个方条管住,铣头在任何时候是不可以绕立柱转动的. 只能上下滑动

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铣头想转动的只能松立柱固定螺丝转动立柱
看这个图

楼主:
请看下面的三张图

楼主:
圆形立柱

的一侧是有一个长条矩形限位块的,当然论结构,还是比雁尾要差些,但是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B:
哦!误会了,原来有导向键。但是导向间隙是不是没法调呢?不调间隙的话改起来效果不太好啦!呵呵!

楼主:
嗯 一个想法

燕尾槽的间隙是可调的,这个园立柱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 DM16
  货号  5001600
  最大钻孔直径 ф16mm
  最大铣削能力(平铣) ф63mm
  最大铣削能力(立铣)  ф20mm
  工作台尺寸 585×160mm
  工作台纵向行程 350mm
  工作台横向行 ...

呵呵。。。先不要笑我哦。。。这里面有两个参数我不知道它的含义,请赐教:

最大铣削能力(平铣) ф63mm
最大铣削能力(立铣)  ф20mm

这两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也不要笑

我也不知道
最近才知道的如下 ZX Z=钻,X=铣,所以 有时候说ZX50,有时候说XZ50,其实都一样了
还有16,40,50,不知道是不是国标称呼,均应该指钻孔的最大直径(但是其实实际上根据被钻工件的材质不同,肯定是有区分的,比如铜,碳钢,铸铁)

网友:
强度够,精度够,可以改CNC的话,我也来一台.

楼主:
fang

上面图片的第三个是,一个老外改的,好像他98年改的,是个美籍russian,牛! 自己用这个做飞机的四冲程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误会了,原来有导向键。但是导向间隙是不是没法调呢?不调间隙的话改起来效果不太好啦!呵呵!

导向键很窄 远不如燕尾槽 但是是可以调的 里面有调整滑块 我开始铣铁的时候发现有摆头 后来才发现是调整螺丝松了 上紧就好了

网友:
哦!原来如此!真是不错。好东西啊!
   不过实际上,我感觉很多时候,买回来就不想再用它来改数控的了,反而手动工作乐趣好多,哈哈。不知道有没有老大和我的想法类似!哈哈!

网友:
老外改的似乎用的伺服啊,价格高啊。不知道用86的步进能不能整动这家伙啊,得用多大变速比的配套齿轮啊。

楼主:
86配齿轮我觉得可以,我也是瞎猜的
手柄上用多大的扭距,首先它是手柄得是人能拧动得,据说大概5KG力
还有,用多大电机或者需要多大扭距,一个是能带动滑板本身,此外,还得考虑上面有一个多大得工件,什么材料得工件,进行何种加工(切削力得考虑,工件得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