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调试问题

楼主(2006-07-14):
一、450CCMP机子安装完毕,十字盘能够上下平行移动,但用螺距规检查,螺距的总行程只有-7—7度,调长连杆舵机就吱吱叫。油门推到顶,十字盘上面的滑块已经顶到头,油门推到下十字盘已紧贴机座,感觉十字盘的总行程已经定死。如何加大螺距的总行程。
二、用FF9将陀螺仪401的感度调到开关F向上为80向下60,开关F向上开机后陀螺仪自检完毕,指示灯不停的闪,认为开机在一般模式锁定模式,但打方向和移动机子陀螺仪工作正常。开关F向下开机后陀螺仪正常指示灯常亮。开关F扳上指示灯灭,但查说明书高感度为锁定模式低感度为一般模式,不知为何。是否开关F向下开机后再扳上飞行,另外FF9的三种飞行模式再哪设定。
三、调试时原装电调没有接电机只给接收机供电,但发现(半小时)电调散热片微热,是否正常。

网友:
一、SF臂有没有装反?上张图看看
二、没用过ff9
三、微热应该算正常

楼主:
也怀疑过SF臂是否装错,但对照安装说明书装的没错,是不是螺距量的不准,我把螺距规卡到大桨上,平衡杆用尺量平,然后看的螺距规读数。

网友:
连杆的长度有没有按说明书的长度?

楼主:
开始按照说明书的长度,但后来连杆长度变了

网友:
加大螺巨的行程量应该是再遥控上面的swash mix一项中的pit设置,但是你的如果按照规定的尺寸就已经上下撞墙乐,那可能还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楼主:
郁闷啊,前后装了两次,连杆拆装了无数回,有个别连杆头都拧滑了,可还是不行,现在的油门最大螺距7,油门最小螺距-4能不能飞,如能不调了。

网友:
Gy401陀螺仪必须是在锁尾状态下开机,否则的话无法自检通过。如果想改变状态,需要在锁尾状态开机自检以后在改变到非锁定状态。

网友:
弄张照片上来看看你的旋翼头吧

网友:
连杆长度变化应该在在说明书长度的正负1~2mm之内

网友A:
试试这样:1;把所有舵既要臂拆下,打开发射机,把各通道(包括油门通道)摇杆放在中间位置,微调调中,然后在此位置上把摇臂和连杆装上,并且通过调整连杆的长度将主桨的桨距调为零度(注意不能接通电机的电源,不然会出危险),然后把油门摇杆打倒最低点,通过发射机的螺距曲线调节将螺距设为适当的数值,一般为第1点 40%,第二电60-- 65%,第三点  70-75%,第4点  80-85%,第5点以不超过+9度桨距为限。
  看你的问题,应该是舵机摇臂的初始位置不对,所以才会产生,向上螺距不够,向下撞墙的问题。照此设置一定解决。别忘了回个信。

网友:
我感觉你第一个问题是没有设置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问题
如果说设置了以后不可能差那么多的,十子盘到地
如果说设置了以后那也不对,先把所有的归零
油门再中间的时候用螺距尺卡 刚好是零 不对可以调整连杆的长度
接下来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
油门0%  30%  53%  70%  83%  93%  100%
螺距40%  53.5%  65%  75%  84.5%  93%  100%
以上只供楼主参考 具体可以根据飞机状况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样:1;把所有舵既要臂拆下,打开发射机,把各通道(包括油门通道)摇杆放在中间位置,微调调中,然后在此位置上把摇臂和连杆装上,并且通过调整连杆的长度将主桨的桨距调为零度(注意不能接通电机的电源,不 ...

补充一点:要先把螺距曲线所有数据复零后再做上面的第一步。
大螺距7,油门最小螺距-4飞是没问题的,只要不倒飞

楼主:
谢谢各位,
   星期六在家折腾一天问题解决,问题出在机械安装,没有仔细看图主轴没有装对,造成十字盘上下行程不够,从尔使螺距不够,重新安装后螺距行程可达到-11—11。调整螺距曲线油门中立点螺距70%为5度,油门到顶螺距90%为9度,油门到底油门28%螺距-4度。
   陀螺仪感度在低60时,开机自检正常,然后打到高感度指示灯灭,左右打舵及移动机子,陀螺工作正常。但有一点不明白,说明书上说开机应在锁定模式既高感度,可实际高感度为一般模式。
   机子已经调试完毕,可能拆卸过多,造成球头及连杆头磨损,舵机在运行中有一点“吱吱”响。影响大不大,是否会造成舵机寿命缩短。
    在飞行前及飞行中还应注意哪些事情,忠心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