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楼主(2006-07-14):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网友A:
恐怕不一样

网友B:
“一修”一百!!!

网友C:
没必要吧,C的控是垃圾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开启第4个通道啊? 还有那个复位弹簧一点儿力气都没有, 慢慢回去的, 所以想把那个烂壳子换掉.
那个控还带V尾混控的(好像是第5通道的正反向开关来控制), 可以仿制火鸟.
从做工与舵机发抖的声音等现象来分析,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垃圾, 不过价格是别的发射器的 1/n 啊.

网友D:
一般来说都是 5K 的

网友:
你拆开看看呢,电位器上有数字

网友E:
你的是艾特182的吗

楼主:
好, 我先量一下电位器最大阻值, 如果相近, 我先试一试.
估计不是艾特182, 控上有 MAXIMUM 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