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S配起来有835g

楼主(2006-07-14):
450SE,315浆,JR RS10DS接收机,GY401+9253,GWS NARO+F H/BB3个,原配35A电调+430
电机
,11.1V2200MA 12C锂电.用电子平称了下835克,晕!好重呀,不知道大家的是多重??

网友A:
我的670左右。149dp的接收。原装无刷和电调。3个esky的舵机。一个wgs11克舵机。11。1v1600的电池。11克的陀螺。315的浆。

网友B:
不算冠军,俺们这边有890G的.........

网友C:
大容量的电池比较重,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D:
我的跟楼主的配置一样 估计我的也差不多 哈哈

网友E:
减肥吧。减了之后做3D你就知道什么叫爽了

网友F:
我也差不多这个配置,舵机还是9650,可称起来有900多克了

网友G:
我的750克 55舵机*4 GY401 11.1V1800MAH 15C 149dp的接收

网友H:
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网友I:
电池、桨、还有尾舵,接收,这几项差别很大。

网友J(2007-05-31):
我们这里有950g的,不知道是不是冠军机

网友K:
其实都一样的,重的主要是桨(波纤和木奖的区别),接受机(我的是r770s 比RS10DS小的多),尾舵(9650比其他的舵机都要重),在就是电池了(这个占大头)
我的机器用DN 的电池有789g,用其他的电池有80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