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480电机飞锂电。

楼主(2006-07-14):
2串锂电7.4v,充电到4.2*2=8.4v 放电到3*2=6v ?

请问电池电压的测定是在什么情况下,连接着充电器,热电压,有负载,无负载,冷却后电压?

翼龙480电机飞11.1v1900ah锂电,如果间断飞行,约30分钟一次,不长时间留空,防止电机过热;飞行时保持巡航动力或等同于9.6v镍氢动力水平,480有刷电机寿命会受影响否?

网友A:
电压有空载电压,负载电压两种,充电器电压没有意义

充电到8.4v,放电到负载电压6v,千万别放到空载电压6v,那样电池就快完蛋了

电机寿命别考虑了,一个480电机没多少钱的

网友B:
没有仔细磨合过的480电机,三串锂电上翼龙飞,总寿命约30分钟,试过不只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空载电压,负载电压两种,充电器电压没有意义

充电到8.4v,放电到负载电压6v,千万别放到空载电压6v,那样电池就快完蛋了

电机寿命别考虑了,一个480电机没多少钱的

还是没弄清楚,充电电压到8.4v,电池是连接着充电器还是已经拿下来了?

能节约就节约一点,等邮来新电机不知道又浪费多少时间。

用11.1v锂电,飞行时保持巡航动力或等同于7.4v锂电动力水平,电机寿命该和用7.4v锂电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仔细磨合过的480电机,三串锂电上翼龙飞,总寿命约30分钟,试过不只一次了

好可怕。你是三串锂电全动力飞行的吧,如果低动力飞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可怕。你是三串锂电全动力飞行的吧,如果低动力飞行呢?

我不是那种全油门飞到底的,全油门时间不到1/3时间,基本在1半油门上下.
当然,只要事先严格仔细磨合过就完全另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那种全油门飞到底的,全油门时间不到1/3时间,基本在1半油门上下.
当然,只要事先严格仔细磨合过就完全另一回事了.

这样应该是电压太高所致,看来还是老实用7.4v锂电了。

充电电压到8.4v,电池是还连接着充电器还是已经断开再测

网友:
480马达+7x3当然用2串锂电,三串锂电,7x3转速太快,马达发热厉害,很快完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是电压太高所致,看来还是老实用7.4v锂电了。

充电电压到8.4v,电池是还连接着充电器还是已经断开再测

断开后测.
380/480电机上锂电就是这个"经典麻烦",电压不上不下!
要么认认真真给电机磨合.
要么上7.4V电压,可以通过上更大负荷的桨来榨取更大的输出功率,如增购2.3mm的桨夹,上7*5的仿APC桨,或者上2.3mm转3mm的轴转换器,上仿GWS的7060桨试试

网友:
我的珠海蝙蝠飞翼就是用380马达+6X4+1900mah 11。1V,转速13000多,马达很烫的。

网友:
3S锂电池组,用480电机,电机太JB热了,电机倒是不值钱,考虑过把浆溶了飞机飞丢的后果吗?呵呵!

有米买3S锂电池组,那再花35米买个铃铛的米总该有吧,何必这样折腾可怜的480电机呢?呵呵!要喜欢480电机的话,买几组9.6V的镍电池组用就是了!呵呵!

网友C:
注意一下电调的保护电压,锂电跟镍电不一样

网友D:
实在话,既然有钱投资锂电,没道理投资不了无刷的。11.1v1900ah锂电不少钱吧。

网友: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一下电调的保护电压,锂电跟镍电不一样

如何调整?我现在是动力不足就下降。就怕有时候太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话,既然有钱投资锂电,没道理投资不了无刷的。11.1v1900ah锂电不少钱吧。

11.1 1900ah120米左右,经计算,容量/价钱比最高,是用来做遥控器电源的,如果能飞翼龙更好。

7.4v 1900是用来榨取老翼龙剩余价值的,争取尽快炸碎翼龙后就名正言顺的购置相应设备玩3d了

网友E:
有关480马达磨合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测.
380/480电机上锂电就是这个"经典麻烦",电压不上不下!
要么认认真真给电机磨合.
要么上7.4V电压,可以通过上更大负荷的桨来榨取更大的输出功率,如增购2.3mm的桨夹,上7*5的仿APC桨,或者上2 ...

请教480马达怎样磨合?我的翼龙马达最近推力从买来时的350克下降到只有250克,而且全动力2~3分钟马达就烫的不能莫。是不是马达的寿命到了?我的翼龙是去年10月买的,只飞了二十多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480马达怎样磨合?我的翼龙马达最近推力从买来时的350克下降到只有250克,而且全动力2~3分钟马达就烫的不能莫。是不是马达的寿命到了?我的翼龙是去年10月买的,只飞了二十多次。

磨合的方法有多种,五花八门,比较主流的是低压长时间,例如,用2伏左右的电压长时间慢转,直到碳刷与铜头吻合,由于现下普通的380/480电机的的碳刷不便拆装观察和清理,只能超长时间"盲磨"至少5小时,期间也因会发热,所以又有建议在纯水或酒精里磨合,一方面散热,另一方自然带走磨出物.
磨合后的电机的碳刷与铜头的非常贴合,导电性佳,更主要是火花小,碳刷与铜头的烧蚀均匀,电机性能好很多,更经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合的方法有多种,五花八门,比较主流的是低压长时间,例如,用2伏左右的电压长时间慢转,直到碳刷与铜头吻合,由于现下普通的380/480电机的的碳刷不便拆装观察和清理,只能超长时间"盲磨"至少5小时,期 ...

受教!以前还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无刷电机需不需要磨合?

网友D:
原帖由
xqp69
于 2006-7-16 21:01 发表
无刷电机需不需要磨合?
无刷电机磨的话就直到把轴承磨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无刷就没有磨擦么?

网友I:
无刷除了轴承外,还有什么需要磨?猫说得对,多动动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