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被遗忘的小电流玩法

楼主(2006-07-14):
今天QQ上一位模友给我看了个电机,好像是41克重,2S下带9050桨,说是300克拉力,只有5.1A。

楼主:
我一开始也觉得不错,后来一想,不对呀,我的180电机减速带9050桨,拉力也是280克以上了。

不过找来找去,手头还真没找到差不多的数据,只好想办法搞个测试,呵呵,结果也是满有趣的。

楼主:
正好一只2212KV1000在架上,于是有了下面的数据:

8.4V镍氢:
9050桨  6.5A  466克
8040桨  4A    300克

3S锂电:
7035桨  3.5A  265克

不知大伙有何看法?

网友A:
电流那么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使用比较垃圾的电池啊?呵呵!

网友:
确实对电池要求就小了,玩的也持久些,估计很多人都不怎么需要飞动作,一般只飞航线而已。

楼主:
其实,这个电机并不是最适合小电流小飞机的,本来想测试2208KV1200的,不过偷懒就这样了。

估计用2208KV1200,2S带8040桨,应该有350~400克的拉力的吧,电流也大不到哪里去,小飞机玩玩不错,对电池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那么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使用比较垃圾的电池啊?呵呵!

想想,要是玩休闲的机子,用便宜的低C数锂电,能飞好久呢。

网友:
如果飞启迪模型那里的滑翔机,就选9050的桨,桨越大,拉力越大,飞机重量越轻,飞机的滑翔性能充分体现出来。

如果飞苍狼那里的美国p51,英国喷火、日本零式 ,选7035的桨,不过这个马达不合适这类需要高速度的飞机,因为7寸桨的速度还是太慢拉

--------------------------------
引用 楼主:
正好一只2212KV1000在架上,于是有了下面的数据:

8.4V镍氢:
9050桨  6.5A  466克
8040桨  4A    300克

3S锂电:
7035桨  3.5A  265克

不知大伙有何看法?

楼主:
你说的这几个机型不在小电流休闲机的范围内了。

2208KV1200用三串8040就解决问题了,电流还是很小,不要片面追求小桨高速。

网友B:
你的小电流不知是否适合华迈的小天使滑翔机,该飞机原配动力是6X4+180马达+减速器+8。4V 400mah。电流不超过5A。起飞重量295克

要是给这个小滑翔机配猫牌小马达+8X4,合适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小电流不知是否适合华迈的小天使滑翔机,该飞机原配动力是6X4+180马达+减速器+8。4V 400mah。电流不超过5A。起飞重量295克

要是给这个小滑翔机配8X4,合适不?
如果可以,厂家就不会配6*4的。螺旋桨的拉力跟桨径的三次方成正比,增加2英寸,功率要增加不少啊,电机的转矩和功率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小电流不知是否适合华迈的小天使滑翔机,该飞机原配动力是6X4+180马达+减速器+8。4V 400mah。电流不超过5A。起飞重量295克

要是给这个小滑翔机配猫牌小马达+8X4,合适不?

只要机上位置能装就没问题,不过滑翔机最好用折叠桨了。
原配动力好像只有180克左右,把动力提升到300克左右并且电流保持在5A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厂家就不会配6*4的。螺旋桨的拉力跟桨径的三次方成正比,增加2英寸,功率要增加不少啊,电机的转矩和功率都达不到。

他说的是换动力了

网友:
夏天热感冒,晕了。

网友D:
加了减速,电流当然小不少啦,呵呵.转速太低飞高速飞不了.

网友B:
刚才称了一下华迈小天时上用的180马达(32克)+减速器(6.3g)+6X4(4.6g)=
42.9g,
8寸比6寸桨长好多,8寸折叠桨安装架本身就很重,再加上马达(41克)+20A调速器+接收机,重量太大。原配动的的调速器和接收机是一体化的,好轻的。

主要是调速器+接收机的重量无法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减速,电流当然小不少啦,呵呵.转速太低飞高速飞不了.

谁会指望用这么小的电流来玩高速呢?玩高速的别减速就行了。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180的话,慢速休闲机可以用减速,直驱飞三角翼潇潇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了减速,电流当然小不少啦,呵呵.转速太低飞高速飞不了.

别停留在高速上,高速桨的效率并不跟速度成正比,低速桨效率要比高速桨好,因为桨叶间气流影响小。用高速桨还是低速桨要看实际需求。用了减速器就可以带大直径大螺距的桨,转速低但不见得桨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称了一下华迈小天时上用的180马达(32克)+减速器(6.3g)+6X4(4.6g)=
42.9g,
8寸比6寸桨长好多,8寸折叠桨安装架本身就很重,再加上马达(41克)+20A调速器+接收机,重量太大。原配动的的调速器和接 ...

那个接收机是华迈自己的三通一体机吧,玩小飞机确实不错。
如果不用折叠桨不用无刷倒是好办,我手上的180减速组带9050的时候拉力280克了,换减速比带8040记得是240~260克吧,电流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停留在高速上,高速桨的效率并不跟速度成正比,低速桨效率要比高速桨好,因为桨叶间气流影响小。用高速桨还是低速桨要看实际需求。用了减速器就可以带大直径大螺距的桨,转速低但不见得桨速低。

比如8060之类的……

网友:
傻猫,东西今天到货了,我也给你好评了,现在你来帮我看看2208KV1200怎么用吧,嘿嘿

楼主:
你做个小3D就好了  哈哈

网友(2007-08-26):
呵呵,我现在用2410,kv1200,+7060或8060、翼龙9.6V,1000mah镍氢电池飞启迪的四通赛斯纳,全油门电流只有5A多。一不小心就飞好高,留空时间大于20分钟,感觉好爽

网友:
启迪的小塞本身比较轻,我用8寸桨飞得很轻松!

网友:
低电流是建立在轻机身的基础上

网友E(2008-03-12):
呵呵, 终于搜到了.
猫是用 KV1000 的 2212 上 7035 啊.

我是用 KV1400 的 2208. 电流不知道多大, 但是全油门飞一圈儿, 电机都不怎么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终于搜到了.
猫是用 KV1000 的 2212 上 7035 啊.

我是用 KV1400 的 2208. 电流不知道多大, 但是全油门飞一圈儿, 电机都不怎么发热的.

其实这种感觉很愉快。

不过经常有新人问我某某电机最大可以上什么桨,我上那个桨可不可以云云……我想不明白一架三四百克的小飞机,要八九百克的拉力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感觉很愉快。

不过经常有新人问我某某电机最大可以上什么桨,我上那个桨可不可以云云……我想不明白一架三四百克的小飞机,要八九百克的拉力干嘛。

嘎嘎。这个错误我就犯过。2212 KV1400 9050浆飞个KT330。飞450的看见我的这个飞机飞都害怕。
都说太暴力了。5级风还飞呢。嘎嘎。。。。
换了小浆感觉好多了。柔多了。

网友:
2212 KV1400 9050.

这个配置也是我使用的经典配置. 那至少也是飞上了KG的飞机了.

网友(2012-10-08):
天哪,6年前的坟,也有人舍得挖。

网友:
挖坟挖坟,还是支持小电流玩法

网友:
这个坟被挖出来,正好跟当前大家的玩法做个对比,反差是多么强烈……  那会大家都在尽力研究怎样降低电流减小发热延长续航时间,现在谁都唯恐电流不够大,玩了命的给高KV电机配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