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cessna182 四通机是否可以上锂电?

楼主(2006-07-14):
原机是8.4v的镍氢1000mah,可以换成7。4v 1800 mah的锂电吗?对
电机
480的有什么影响?有人做过尝试码?大概飞行时间多多少?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飞机重量减轻70克左右,飞的更轻盈。

网友B:
注意选择好些的,容量大些的电池,不然动力和电池放电不行;还有注意重新调整飞机重心位置,不然很不好飞,呵呵!

网友C:
注意电调的保护电压